[手持表] 万用表快熔保险丝求推荐

楼主(2025-01-09):
大家万用表快熔保险丝,都用的啥牌子的,有便宜的熔断速度相对比较快,比较安全的么,能推荐一下么。

网友:
我选择雀巢速熔

网友:
这个很容易找哈!牌子还未注意过。找那种刻字清晰、两端不是焊锡焊接的、外观规整的。

网友:
福禄克原装那个就是快速的,但一般人不会买,几十块一个

网友A:
   保险丝是保护不了薄膜电阻的,F记的也不行,但再在电阻上并联个二极管就可以了,一个不行就两个,我用5个,国产表好多时候不是保险不行,是省了这个电阻,一举两得,节约材料成本是次要的,主要是促进产品新旧更替

网友:
网上多的是,但一个几十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险丝是保护不了薄膜电阻的,F记的也不行,但再在电阻上并联个二极管就可以了,一个不行就两个,我用5 ...

并在哪里?不影响测量精度吗?

网友:
巴斯曼的好,但是,多数国产表用不上,尺寸不合适。 力特的也不错,选择余地大。

网友:
5 x 20mm 的可以选 Littelfuse 力特

网友B:
10x38一般选择是bussman,litefuse和siba三家。如果不选1000v的话,600v的并不贵。以前福禄克没专用型号的时候用的也就是这三家的普通600v快熔。
国产茗熔可以替代600v产品,但茗熔没有1000v快熔,现在光伏产品普及情况下有没有高压快熔我不知道。
6x32也挺常用,这个规格下siba的快熔是首选。
5x20规格的快熔可选的很多,litefuse比较容易买到价格也不贵

网友:
要看你的表值多少钱

网友C:
能不能想到电子保险方案呢.物理保险要烧断是需要更多能量的,如果能找到电子检测技术那可以直接秒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x38一般选择是bussman,litefuse和siba三家。如果不选1000v的话,600v的并不贵。以前福禄克没专用型号的 ...

这个回复顶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0x38一般选择是bussman,litefuse和siba三家。如果不选1000v的话,600v的并不贵。以前福禄克没专用型号的 ...

有没有购买网点推荐,担心买到假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想到电子保险方案呢.物理保险要烧断是需要更多能量的,如果能找到电子检测技术那可以直接秒断{ ...

秒断仍然是不够快

网友:
引用 网友E:
秒断仍然是不够快

额,形容词,不是计量词

网友:
力特NO.1管头标F或FF那种

楼主:
我去找找,至少把玻璃的全换,昨天看到一个炸管视频想想还是全换陶瓷

网友:
测什么那么容易烧保险,保险还能保护表头?换了好多表了,保险从来没用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购买网点推荐,担心买到假货

茗熔的没见假货,但茗熔的快熔卖家不多,别买错了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