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这个样子是电池坏了么 gif图片有点大需要加载一会才能显示

楼主(2025-01-09):
(图片)

网友A:
电池坏没坏不清楚,但我显示器貌似有点问题,就只能看到一个标题

网友:
指示灯的含义,几乎一个厂家一个样,你得去找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坏没坏不清楚,但我显示器貌似有点问题,就只能看到一个标题

gif图片有点大 需要等会才能加载完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gif图片有点大 需要等会才能加载完成

看到了。网络有点卡。
二话不说,先拆电池,测量单组电压,然后发个拆机帖。。。

网友:
肯定不正常

网友:
红灯和绿灯交替闪吗?看充电器说明书就知道了,有功率仪测下充电器的功率也知道在不在充电了

网友:
看指示灯看出个嘚啊,除非有用这个充电器且非常熟悉的。
各品牌充电指示灯不一样的
充电绿灯闪,有的是红灯闪,有的是交替闪,有的是长亮
充满有的是绿灯长亮,有的是红灯长亮,有的是充满灯灭。
你查一下你这品牌的指示灯说明,比如看说明书,比如百度一下。
或者去数码之家问下其他人。

网友:
恰好有这个充电器,正常充电是闪绿灯,充满常亮绿灯。
红灯闪的话是有故障,

网友:
电池组故障, 拆开,简单分别测下5串电压,应该有特别低的,

楼主:
充了一早上,居然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