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用手提电子秤测推拉力

楼主(2025-01-09):
非专业用途,就是想测插头的插入/拔出阻力

感觉为此专门买个推拉力计有点浪费

就来请教一下我这个想法是否可行

1.测拔出阻力直接用电子秤在插头后面拉

2. 测插入阻力:
    2.1对排插,给插头绑一个吊具(能跨过排插的框),从排插反面往排插方向拉也可以

    2.2对墙插,在插头方向,就得把手提称装在一个方框里,用方框把推力转化成拉力

网友:
试试呗,无非是读数不太好读而已...

二○二五年一月九日

网友:
电子秤不行,四角必须受力方向一致,不然不准。而且有很多电子秤非水平时无法测量。参考货车跳磅。理论上只能向电子秤方向加力,计算表对秤的力估算
拉力称可以

网友:
记得以前有人用手提秤测扭力扳手的

楼主:
最后买了个100N的管形测力计,最近买了十几个不同的插座,得空了分别拆解测试,并测量插入/拔出力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前提你得有个能够逐渐施加拉力的结构,
比如皮筋或者弹簧之类的,能够缓慢看到电子称的示值变化
另外刨去重力之类的影响
小量程的电子秤里面就是压力应变片式的传感器,精度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前提你得有个能够逐渐施加拉力的结构,
比如皮筋或者弹簧之类的,能够缓慢看到电子称的示值 ...

谢谢,这么一说我明白了,测力还是弹簧机械式的直观,无论是滑动标记还是旋转指针,能看到加载速度,
电子数字式的反而不方便

网友(2025-02-25):
某宝有那种给火箭发动机地面点火试车测试用的推力采集卡电路模块板卖(价格也不算很贵,我记得板子差不多100元左右),接一个称重传感器(测量量程取决于购买的传感器规格),用一个砝码校准一下就能记录拔插推拉过程中的曲线,导入进电脑处理就是直观准确,曲线峰值就是你所需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