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老表MY65。惨不忍睹的闲鱼翻车。

楼主(2025-01-09):
小黄鱼上网购的65今天到货。

毫无疑问这就是修过的,换了排阻,还送了一个电阻!

似乎是早期的美心,测试起来似乎比后来的靠谱了点,不跳。这点安慰了一下。用料相对好一些。排阻不提了,不知道比我新的如何,9M电阻偏大60K!其余还算在误差内,这样看来这个排阻不去新的那个。OMG。

这个绿油是哑光的,质感很好,难道是更好的绿油吗?

可是终究是翻车了。七十块买了一个翻修的老表。还是不如库存全新的那个心理平衡。咋说呢?做工是一代不如一代。

网友A:
好的就行,纠结这个干啥,或者再卖了...

二○二五年一月九日

网友B:
正好折腾这个翻车货,不心疼。先上打火机。看看大骗子抗烧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好折腾这个翻车货,不心疼。先上打火机。看看大骗子抗烧不。

不做极限测试,坏了没地方售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就行,纠结这个干啥,或者再卖了...

也不值钱,留着吧。

网友:
使劲折腾吗,正好

网友C:
7129 还带插座,能完美取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7129 还带插座,能完美取下来

不知道是不是也是被换过的 听说假货很多

网友D:
这些老货都涨价了啊
我咸鱼买过两个930F+, 卖家说缺笔划,一个25,两个48包邮,买回来发现这表都没打开过,打开清洗了下导电橡胶条就好了
成色很好

还是连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些老货都涨价了啊
我咸鱼买过两个930F+, 卖家说缺笔划,一个25,两个48包邮,买回来发现这表都没打开过 ...

拆开看看

网友D:
闲着没事,拆开看看
电池我换成了14500锂电串联
两块板

美信的7129

排阻,字大,看起来很山寨

小板

正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闲着没事,拆开看看
电池我换成了14500锂电串联
两块板

做工没的说。排阻确实很粗糙。应该是早期国产。量一下就知道有没有问题。精度要在万分之三。

网友D:
引用 楼主:
做工没的说。排阻确实很粗糙。应该是早期国产。量一下就知道有没有问题。精度要在万分之三。 ...

测了下,这排阻看起来还行
10M, 4281的60M和600M只有6000字

9M

900K

90K

9k

1K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了下,这排阻看起来还行
10M, 4281的60M和600M只有6000字

排阻看起来合格了,螺丝不生锈太厉害了。

它里面有基准电压,可以给别的表参考。但是不能自己量自己。

网友E:
鱼塘玩玩可以,别玩太猛了。上次有个件到鱼塘看好了,也谈好了;
后来准备带点别的,没谈妥,卖家直接关闭订单。
最后还是直接买了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鱼塘玩玩可以,别玩太猛了。上次有个件到鱼塘看好了,也谈好了;
后来准备带点别的,没谈妥,卖家直接关闭 ...

老表只能走鱼塘,新表集成度太高了不适合玩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好折腾这个翻车货,不心疼。先上打火机。看看大骗子抗烧不。

烧表也上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闲着没事,拆开看看
电池我换成了14500锂电串联
两块板

你这品相不错,原机无修,两个48捡漏了

还是连号,可能是实验室或者单位库存出掉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些老货都涨价了啊
我咸鱼买过两个930F+, 卖家说缺笔划,一个25,两个48包邮,买回来发现这表都没打开过 ...

还有电容档,好评!

二○二五年一月九日

网友:
70收确实是亏了 当然也有可能涨价了 两年前我收了4块vc980/9806也就花了100
这东西最好别去表贩子那里收 价格能上天 老款的vc890+ut51能给你喊道50你敢信?(都是年轻没经验吃的亏)要去就去统货的电子杂物那里蹲 当然成色肯定就不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