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pcb夹具彻底完工

楼主(2025-01-09):
一共做了4个,2个固定在底座上,2个活动的。买了些材料,磁铁是手里有的。坛友微醉推荐的配电箱强烈推荐,才几角钱,直接使用衬板就行。

网友:
好像4个小人啊

网友:
做的真好,非常实用,比较美观,底部搞个碳钢的铁板,再安装上四个小轮子,就是移动的夹具,完美。

网友:
被你玩出花了,哈哈哈

网友A:
感觉小板的话这些凸起影响操作,建议PCB与顶端平起

网友B:
看到你们玩儿这个我也眼馋,无奈没工具呃。只能买成品了,5.99元买了俩,没有时候想要,其实买回来大多数时间都是吃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你们玩儿这个我也眼馋,无奈没工具呃。只能买成品了,5.99元买了俩,没有时候想要,其实买回来大多数时 ...

怎么做的0付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你们玩儿这个我也眼馋,无奈没工具呃。只能买成品了,5.99元买了俩,没有时候想要,其实买回来大多数时 ...

你厉害,买不起,才搞这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小板的话这些凸起影响操作,建议PCB与顶端平起

粘的时候可以用另一面,螺丝沉孔就行。我这选的黄色,螺丝手里只有这种,挺紧的,得用手掌按下,不影响操作。

网友:
真漂亮,用的多厚的环氧板?

网友:
其实有三个就能够平衡,好像是中学的数学里面这么说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到你们玩儿这个我也眼馋,无奈没工具呃。只能买成品了,5.99元买了俩,没有时候想要,其实买回来大多数时 ...

用了3个12.5元的签到红包和1个10元农场红包?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你们玩儿这个我也眼馋,无奈没工具呃。只能买成品了,5.99元买了俩,没有时候想要,其实买回来大多数时 ...

这个付款组合才是牛比

网友:
我还在想找个合适的耐高温的电木板啥的衬那个铁板底下,这样底板反过来时还可以在需要绝缘衬板时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了3个12.5元的签到红包和1个10元农场红包?

问题是12.5的签到红包是如何得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问题是12.5的签到红包是如何得到的?

在签到频道做任务赚元宝后兑换的。

网友:
一直签到都没有12的红包,想提现还要先买至少10元的东西才能提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签到频道做任务赚元宝后兑换的。

我的12.5元红包需要上午整点抢,抢了几次没抢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签到频道做任务赚元宝后兑换的。

你这个兑换的体量的确是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