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古董东芝热敏打印机:TOSHIBA PWS5271A,现在的视窗系统已经打不出来汉字了

楼主(2025-01-09):
这个打印机貌似并不多见,当初买的时候据说是海关扣压的一批走私品货,价格在可以接受的范围所以就买了,上图

背面

侧面,有外接电源、电源开关、走纸旋钮和色度深浅调节。

打开上盖

打开第二层透明护盖,可以看见看到热敏打印车,这一点与我们常见的传真机有所不同,传真机是平推式的,打印的时候直接走纸就可以出来文字图像,而这个打印机的热敏打印头是一个24点阵的方块,就是图中那个白色的方块,打印的时候就像针式打印机那样打印车来回走动扫描打印,速度大概与针式打印机相仿佛。

打印车,这个打印机可以直接用热敏纸打印外还可以另外加装一个打印色带用复印纸打印,打印色带与我们常见的录音机磁带相仿佛,可以看到打印车中有一个转动拨轮,打印时打印车边扫描一遍转动色带,色带是一次性的,用过一遍就不能再用了,这个专用色带还不便宜,性价比极低,现在貌似很难见到了。

打开机子看内部

自带的电池,是6节镍镉电池,7.2伏,生产日期是89年5月

里面的芯片的生产日期也是89年的。

打印机的后面有打印接口和选项开关

这个打印机自带有字库,DOS系统下没有字库打印不出来汉字,这点与视窗系统有所不同,我曾经在WPS中找到近似的驱动可以正常的打印出中文汉字,下面的图是开机自检打印出来的字库以及选项拨动开关说明。

现在在视窗系统中再也找不到相应的驱动程序,只能下岗了,作为古董保存吧。

网友A:
色带是一次性的,用过一遍就不能再用了

我看我们公司财务科的针打色带是多次使用的,用过一遍以后翻个面再用。

网友B:
很特别的打印机,主要是干什么的?

网友C:
从XP 到win7 ,微软内部的技术可能有一次大的升级。抛弃了大量的老设备兼容性。

比如我着有个施乐DC1255 彩色激光,带服务器的,还有好几桶粉。机器还挺好的,驱动只到win2000 ,XP 。 换win7、win10 之后就怎么都装不上驱动无法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特别的打印机,主要是干什么的?

如果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能够背上一台286的笔记本,上面装有晓军2.13的汉字系统和WPS中文处理软件,再加上这样一台打印机,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现场打印出规范的文本,那也算是小牛啦!完全不能用现在的眼光来衡量。

网友D:
这种机型用的是转真机上的那种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机型用的是转真机上的那种纸吧

就是那种传真纸,用传真纸打印经济性大幅提高。

网友:
89年的产品,难以相信啊

网友:
那个色带像是热转印的碳带,类似现在的标签打印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我们公司财务科的针打色带是多次使用的,用过一遍以后翻个面再用。 ...

针式打印机的色带可以重复用,只是越用墨色越淡而已。但是楼主说的那种热转印色带不能重复用,因为用一次转印膜就没有了。

网友:
DOSBOX下试试看能打印吗

网友:
鬼子老东西是蛮好使的

网友:
能放这么久,真不容易的

网友:
MS-DOS?,可以试试DOSBOX,但是用这个软件,能不能驱动起来这个打印机很难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XP 到win7 ,微软内部的技术可能有一次大的升级。抛弃了大量的老设备兼容性。

比如我着有个施乐DC1255  ...

你忘了中间还有一个windows vista,从这个版本开始大改的,这系统被评为史上最失败的系统,一个是软件兼容性问题被人骂,(当时改了系统内核导致的,去除了很多老旧的东西),还有就是流畅性,当时的硬件配置跟不上,用起来会卡,后面的接班人也就是windows 7就是基于这个系统做出来的(当时硬件配置已经上来了),(就因为这种原因,现在微软不敢动系统内核上面那些老的东西,只能是往上加)我个人理解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