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17 + H27Q1TDQEM6R开卡失败Fail 1053,Good check read Fail(未解决)

楼主(2025-01-09):
请教下各位大佬,IS917和这个海力士的颗粒开卡一直失败,903和东芝的颗粒很容易就开好了,有没有大佬指点一下?求求力!!!

楼主:
ID和料号都能识别到,不知道为啥就是开不了

网友A:
16NM的TLC,固态的主控都hold不住,上U盘,估计老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NM的TLC,固态的主控都hold不住,上U盘,估计老火

我感觉是IS917的兼容性太差了,各种开不成功。,应该跟颗粒没关系吧?

网友:
帮不上忙   等大佬支招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NM的TLC,固态的主控都hold不住,上U盘,估计老火

我查了一下,也有可能是颗粒体质的问题。海力士16nmTLC漏电王烂完了,我再改一下参数试试能不能开卡吧。

网友:
我感觉917新旧分好几个版本,量产工具不一定最新的好,新旧版本都多下点试试

网友(2025-02-08):
我折腾917连ID都不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