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多多买的9V充电锂电池

楼主(2025-01-09):
之前买过一个外壳2.5,这个只要3.7,那就买吧

撕开外皮就开了

容量虚标,按电芯尺寸搜最多800-1000mah,若按9V 2000mah的标注,那就更离谱了
静态电流116ua

懂得弟兄们帮我算一下,
满电4.2V,放电截止2.8V,静态电流116ua,以容量1000mah算,静置多久电放光,列个算式,看看怎么算的
我算的1000/0.116/24=359天,对吗?如果这样 那还不错

网友A:
在淘特上,9V碳性叠层电池,不到两块钱还包邮,真不值当的买这玩意

网友:
要买二节串联的,劲用

网友:
看上去经常要补电的样子

网友:
现在好像都是1200的电芯,实际多少未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淘特上,9V碳性叠层电池,不到两块钱还包邮,真不值当的买这玩意

有些表节电,一块电池可以用一年,就像你说的真不值当的买这玩意,有些表忘记关机,可能几天就要换电池,而且经常忘记关的,你说值不值的搞一块这样的电池

网友:
价钱实在不贵,但是好像省得没必要,还得记得充电。
1年用不了几块,个人还是以方便为主。

网友:
大泡沫占位置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些表节电,一块电池可以用一年,就像你说的真不值当的买这玩意,有些表忘记关机,可能几天就要换电池, ...

忘记关表,等这玩意自己耗尽电量,万能表自动关机,锂电池不会饿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忘记关表,等这玩意自己耗尽电量,万能表自动关机,锂电池不会饿死吗? ...

一般有保护功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忘记关表,等这玩意自己耗尽电量,万能表自动关机,锂电池不会饿死吗? ...

再说,充电电池才3.7元,碳性电池2元,充电2次不赚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再说,充电电池才3.7元,碳性电池2元,充电2次不赚了吗

让你这一算,我都想把家里煤气灶的1号碳性电池换成这种的了

网友:
自己在加上一块电池串联使用,,

网友:
9伏2000ma不可能的按能量密度换算要多重啊

网友:
应该说转换电路没有太大区别,关键是充电电池的性能

网友:
感谢分享,看着还不算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让你这一算,我都想把家里煤气灶的1号碳性电池换成这种的了

煤气灶的1号碳性电池一般可以用几年

网友:
没多久就肥佬了。

网友:
电池还有转换率,你这样算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