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新飞电冰箱LED灯闪烁维修

楼主(2025-01-09):
家里的新飞冰箱,买了也就用了1年多。

前几天有事回了老家,我妈说冰箱灯闪。

想着拆开看看。开始没有找到机关,用钢尺从缝隙里插进去,发现撬不出来。
后来想着把这个塑料柔光塑料拆掉,就发现了2个固定螺丝,柔光塑料的一个卡扣断裂了。

以前知道LED都是恒流源驱动的,结果这个灯条上标注了12V。
家里的万用表几年没用了,居然电池还正常可以使用。

LED闪烁要么接触不良,要么灯珠坏,要么供电坏,应该就是这3个可能。
测量灯条的12V直流是稳定的,先把灯条拿出来。
家里没有可调电源,大部分适配器都是5V的,想找3个锂电池串联也没找到。
后来翻箱倒柜找到一个12V适配器,临时接线用手按住连接到灯条上,发现也是闪烁,

灯珠看起来是3个集成到一起,3个灯珠串联通过3个68欧限流电阻。测量3个限流电阻68欧正常。基本判定灯条损坏。

某多多搜了一下,几元钱包邮,速度还挺快,第二天就到了,广东到湖南,神速。
灯条看了下尺寸都差不多,灯珠有点不同,直接装进冰箱,正常不闪烁了。

坏的灯条我回到深圳后,用耐压测试仪,选最低50V限压,发现不闪烁,电压自动限制到8V多。

然后用12V电源去测试,发现基本上不发光了,接触是好的,逐级测量灯珠上的电压,发现中间那个有7V多,

说明这个灯珠不正常。然后可调电源调到3.3V去测试每一个灯珠,也是中间那个有点问题。

新飞这个灯条看来质量不行啊,1年多就坏了,大家也知道冰箱灯只有打开门才亮一下的。
总使用时间是不长的。

网友:
制造业好复杂

网友:
广告灯刚刚好

网友:
新飞,还健在啊?

网友:
应该是有灯珠坏了

网友:
肯定不是热死的,那就是质量问题了

网友:
这牌子早就倒了,后来被康佳收购又拾起来了。除了便宜,其他没啥特点。当然便宜自然有便宜的道理。

网友:
工具控, 摆拍

网友A:
研究的很详尽,有人说led闪是pn结 过热击穿——灭——冷却后亮——再热击穿——灭~如此往复,若降低功率(降压、减流)缓解过热就可以不闪了~不知此说对不对?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套用它的广告词“新飞广告做的好,新飞冰箱并不好”!

网友:
都是成本惹的祸

网友:
玩数码的人,走到哪里都是修理工呀,应该是LED灯珠品质有问题。

网友B:
当年新飞冰箱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研究的很详尽,有人说led闪是pn结 过热击穿——灭——冷却后亮——再热击穿——灭~如此往复,若降低功率( ...

这个是恒压供电的,也许用恒流驱动会好一点。

不过冰箱里的灯条也不是很亮。
而且每次也就亮几秒钟
恒压供电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刚才用万用表二极管档位测了,
确实中间的灯珠坏了,两边的是好的。

网友:
现在LED灯珠到处都可以找到,还用买灯条?

网友:
直接换个灯珠

网友:
我家的海尔的一模一样的故障,不到一年就闪,闪瞎眼,然后我换灯珠,用了段时间又闪,再换,又闪,再换,把原厂三个换掉了,灯珠都是拆的几块钱包邮那种灯板上的,寿命比原来的还长得多,再也没闪过。话说led在这种低温环境,工作时间这么短,还能坏这么快,可见质量不是一般个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年新飞冰箱挺好的

它好像是最早搞铁管的

网友:
12v灯条很常见啊,平常囤点,几块钱一辈子用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