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2246xt + TH58TFG9DFKBA8K(双贴)在USB3.0不读取

楼主(2025-01-09):
请教一下各位大佬,有没有大佬知道这个U盘在USB2.0口能正常用,速度也没问题。
但在USB3.0接口有时候能用有时候却不能用,如图:
就我的电脑会有这种情况,其他电脑没问题
我的配置和颗粒信息如图:。
球球各位大佬支个招,老弟我谢谢各位了

楼主:
U盘如图

网友A:
插供电足的口。有些机箱前置的usb3.0供电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供电足的口。有些机箱前置的usb3.0供电不足

我确实是插在主板接口上的,我怀疑是主板的问题。我其他电脑插3.0也没这样的情况,就华硕B66OM会这样,插上后呼吸灯一直闪,正常是灯亮不会闪。我下次重新开卡试试

网友:
应该和开卡没有关系,可能是主板USB3.0的问题

网友B:
这个中长版型的46xt我记得有供电不足的问题来着,参考3281、903这些盘供电不足可能影响USB3.0,建议你去搜一下,我记得有人发过换电容解决的

网友:
等你的成功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中长版型的46xt我记得有供电不足的问题来着,参考3281、903这些盘供电不足可能影响USB3.0,建议你去搜 ...

谢谢大佬支招

网友:
同款板子,开始我也认为是板坏了,不过插到另一台电脑就没问题,

网友C:
应该电流不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电流不够用了

我开卡的时候开的是500mA,应该是不是开卡的问题,可能是这个主控板的某些设计不合理导致的硬件供电不足

网友D:
BIOS中usb接口的设置有没有看过呢?有些主板bios中有类似xhci的设置,开启或者关闭设置项试试看,不一定是这个问题,只是个思路供参考。

网友E:
感觉还是供电的问题,改电路增强供电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BIOS中usb接口的设置有没有看过呢?有些主板bios中有类似xhci的设置,开启或者关闭设置项试试看,不一定是 ...

谢谢大佬指点,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BIOS中usb接口的设置有没有看过呢?有些主板bios中有类似xhci的设置,开启或者关闭设置项试试看,不一定是 ...

谢谢大佬指点,我刚刚试了xhci,打开还是关闭依旧不读取,很大可能是这个板子供电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还是供电的问题,改电路增强供电试试

首先谢谢大佬指点,请问一下大佬,像这种2246的板子是怎么改才可以增强供电?我之前听说IS903和SM3281也会有类似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