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天宇T21L改背光

楼主(2025-01-09):
跟风也整了块T21L  显示的确欠佳  下午阳光照到工作台上时 真的看不清楚  背光白色也有点不顺眼   闲来无事折腾一下  用手机屏的背光片 效果很不错 强光下清晰多了  绿色的背光很养眼 这下真的回不去了   LED灯珠尺寸是0603的见图

网友A:
麻烦楼主详细的介绍一下怎么改的,用哪些材料,这些材料在某些平台上能不能直接购买得到的,心动了也想学着您改,谢谢

网友B:
LED尺寸是多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麻烦楼主详细的介绍一下怎么改的,用哪些材料,这些材料在某些平台上能不能直接购买得到的,心动了也想学着 ...

坏的手机屏 我的屏拆开从上至下有五层 别的是否一样不确定 第一屏是液晶屏和第四层厚点的透光层不用  标记正面  拆开万用表的屏按原屏上的尺寸剪切手机屏的膜 按顺序装上就行  背光发光二极管我也是从老人手机键盘上拆的尺寸一样  焊接用LED拆焊发热片网上有卖的 挺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尺寸是多大的

老人手机的键盘灯 没量尺寸 着不多是0603  晚上回去给你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坏的手机屏 我的屏拆开从上至下有五层 别的是否一样不确定 第一屏是液晶屏和第四层厚点的透光层不用  标 ...

智能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智能机吗?

是智能手机的坏屏

网友D:
T21L这个背光修改论坛头一份完美版

网友C:
用手机背光纸改了,可视角度完美,但是背光偏暗了,不知道发生什么情况了

网友E:
后面的图是原来的背光吧,高配的背光是在1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后面的图是原来的背光吧,高配的背光是在1楼吗?

我的 屏后第一层是薄白色的 第二层是阳光下有颗粒感的偏光片 第三层就是原屏背光板 第四层镜面反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手机背光纸改了,可视角度完美,但是背光偏暗了,不知道发生什么情况了 ...

我今天屏膜换成手机水凝膜 亮多了 感觉上了一个档次 你可一试

网友C:
把不透明的那个膜放上面,感觉现在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不透明的那个膜放上面,感觉现在好多了。

那就对了  昨天看你发的 偏光带彩色的那个放在了屏下了看起来就显得怪怪的

网友:
为什么你们的表问题这么多,那么要折腾的,什么背光了喽、声音喽。我感觉什么问题都没有呀,不就是个表吗。我也在太阳光下拍了屏幕一些不同角度照片正常呀,难道我这是改进版?里面的蜂鸣器上是有贴纸的那种。

网友:
我也喜欢这种翠绿色的背光,仅仅只改了灯珠。

网友:
引用 网友D:
T21L这个背光修改论坛头一份完美版

确实不错的样子,但是我感觉还是有一点点不均匀,我也是很喜欢这种翠绿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