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不做二不休,把国标墙插都换成多功能插座,这下子舒坦了。。。

楼主(2025-01-09):
家里装修时,在客厅电视柜的墙面预留了五个电源插座面板,都是2+3五孔的国标插座面板。以为足够用了。
但事实说明还是考虑不足,目前墙上至少插了八个用电设备(都是小功率的),不得不借助接线板和转换插来接插头供电。

上次用扩展面板改装了一个插座,感觉很成功。于是一不做二不休,把电视柜上的国标墙插面板都换成八孔带开关的多功能扩展插座,这下子墙面整齐舒坦了。

八孔带开关多功能插座。

墙插全部更换了,目前八个电器可以全部插到墙上。
估计未来还会有电器放在电视柜上,插座未来也足够用了。

转换插都可以退休了。

网友A:
你这西门子换国际电工,降级太厉害了!

网友:
需求真够多的

网友:
实践证明不插大功率负载的话还是多功能插座实用,什么标准都能插

网友B:
如果不带开关的话,8孔还能再扩展一个3孔的

网友C:
老国标2孔、3孔可以通用,后来发现这样搞容易接触不好引发火灾(2孔电极片是正的,3孔斜的,3孔插2插导致电极接触不良),所以新国标2孔、3孔必须独立使用,楼主现在还能买到这个通用插座不应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西门子换国际电工,降级太厉害了!

西门子这个低端走量的型号其实很不好,接线端子用螺丝直接怼电线,除非是硬线,多股线则容易被怼断铜丝。国际电工这个用铜板压接方式,不会怼断电线。

网友D:
感觉换的质量不咋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带开关的话,8孔还能再扩展一个3孔的

我上次改装的那个面板是十孔带双开关的,不过没有LED指示灯。

网友:
还是这种插座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国标2孔、3孔可以通用,后来发现这样搞容易接触不好引发火灾(2孔电极片是正的,3孔斜的,3孔插2插导致电 ...

从安全标准上看说,新国标肯定安全标准高很多,尤其是接大功率用电设备的时候。
不过我这里的电器都是小功率两插,问题不大。
安全性包括设备设计和使用规范两个方面,即使是新国标插座,不够用的话,无限制地用接线板接驳大功率设备使用,安全隐患比我规范使用多功能插座还要大得多。
这个多功能面板到处都有卖的。如果担心的话可以买国标八孔的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换的质量不咋地啊

质量还行。

网友:
可惜了电视机当初没有留暗管下来,垂这么多线影响美观
实践证明插座是越多越好,我还专门买了三位两插的正泰二十多元一个

网友:
压线螺丝是不是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西门子换国际电工,降级太厉害了!

可能西门子也不一定是正经西门子

网友:
需求有点大啊,看上去有点不舒服,密集恐惧症。国际电工中午刚退了一个定时插座,懂的都懂。

网友:
带开关控制的插板比较方便实用

网友:
话说这种大孔的都不好买到了。都是薄片插片用的插头了。

网友:
楼主不会是用的红包,每次买一个,每个一块多钱吧?看到国际电工,想起了我薅羊毛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