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TDA-2030功放原理图(抄厂机)

楼主(2025-01-09):
TDA-2030功放原理图(抄厂机)

这块板是20多年前的板,这2天抄下来,元件参数都是按原板抄,分享给大家

需要打板文件的朋友,留下你的脚印

原理图:

网友:
哦豁,直接换1875多好

网友A:
想当年  TDA2030那么差的指标  茶都根本看不上
不然怎么对得起重金打造的音箱

网友:
最近券后0.04元网购单声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当年  TDA2030那么差的指标  茶都根本看不上
不然怎么对得起重金打造的音箱
...

其实指标也并不差,只是功率稍小了点..................

网友:
TDA2030还是不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当年  TDA2030那么差的指标  茶都根本看不上
不然怎么对得起重金打造的音箱
...

人家出来时也是hifi放大集成电路,听感也没差到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家出来时也是hifi放大集成电路,听感也没差到哪里

听感  各人体质、素质、听音环境。。。很难说明问题,
剩下也就是对比器件的硬件参数了
记得茶当时选择的是东芝一款厚膜功放IC

网友:
TDA2030功放集成块也就是放大功能,对电源要求还比较高。

网友:
不知如何选择功放

网友:
拆过一台心电图机,热笔的驱动就是用的TDA2030

网友:
楼主要做功放吗

是不是打板券没的打了

网友:
好多低音炮都是用这个芯片

网友:
我有个十多年的漫步者也是TDA2030,3个用2030,2个带左右声道,一个带低音。

网友:
4楼属于0圆购了。

网友C:
这个音调电路衰减很大,前面应该有一级放大吧,不然,就这个2030的增益,输入低了不好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音调电路衰减很大,前面应该有一级放大吧,不然,就这个2030的增益,输入低了不好推吧 ...

前几天打包卖了几块功放板,街机拆机的,5532+2030a,单电源单声道

网友:
当年赵丽娜老师对这个集成电路评价很高。

网友:
这么小的散热器,真担心一通电就过热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