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开卡用的转接卡只能选asm1153e和jms578吗?

楼主(2025-01-09):
我有一个硬盘盒,记得里面的芯片是jms576,请问能做转接卡吗?它和jms578通用吗?

网友:
可以的,基本都能替代吧,除非有特殊要求的主控。

网友:
只要插上能认盘就行

网友:
能认盘就行,除非是ps3111这种必须关闭UASP才能开卡的

网友:
并不是只有这两个,而是这两个开卡兼容性比较好

网友:
jms576理论上也是可以的  但是兼容性最好的个人感觉还是1153e

网友:
试试就知道了,大不了再买个1153e

网友:
这俩兼容性没得说

网友:
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A:
我都是直接用主板上的接口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直接用主板上的接口开

遇到个联芸 群联啥的你就老实了
似乎也就smi和ys的主控能插主板开

网友:
个别主控需要1153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个联芸 群联啥的你就老实了
似乎也就smi和ys的主控能插主板开

我从来就没失败过是咋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