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修主播的两个杂牌便携声卡

楼主(2025-01-09):
这不,刷了会视频,刷到同城一个唱歌的女主播,我和她说她的声卡声音不行,没调好,于是就被她拉住了,非让我教她调,经过连接调试了3*7 =21分钟的调试后,她说有旧声卡坏了,来找我修声卡,顺便请教我一些技术性的知识,牛吹大了,只能硬着头皮上
这是两张非常便宜的声卡,可见这个主播也不舍得投资太多马内,看到这种声卡,一下子压力全无,有种谁上都行的感觉

废话分割线,这两个都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你上你也行

杂牌声卡,两张都是差不多一样的功能,先来看第一张,说是很难开机,有时候按好多次才行
先拆机

整个主板就这样了,背面也没什么东西

短接开关能开机,导电胶失效,从烟盒里面拿出点锡纸,切到合适大小

上胶水,贴到按键上,测试非常完美

这是第二张声卡,本来想分开发,算了,不水

这个是充错电,烧掉的
输入5v无反应
量电池ov
量输入5v 对地脚ok
量充电座5v脚ok
量电池b+脚对地0欧
稳压电源上电3.99v给b+供电,电流2a
由于没有热成像,手摸充电ic   lth7温度非常高,拆之
拆掉LTH7,阻值恢复,稳压电源3.99v上电开机ok

没有配件,这下有点丢人呀,没配件,那就想办法呀
找出来一个之前一块钱买的tp4056充电小板,盒子里面大把位置,想装哪里就装哪里

麻利焊好线,输入,输出,接地,测试ok
最后发现,这个开机键也不良,同样的配方与做法,烟盒里面锡纸安排上

交差收工,主播非常满意,在那一声感谢大哥的同时,高兴转了88,这下她又能出外景直播了

有什么想法一起评论区聊聊,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大佬们指正,让大家一起共同学习,感谢各位

网友A:
你就只为了收那¥88?没想做点别的事?格局啊.......

网友:
我们是来看你拆声卡的吗?真是的,主播房间号留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就只为了收那¥88?没想做点别的事?格局啊.......

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啊

网友:
现在充电管理芯片的内部保护不到位,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C:
你这维修还靠点谱,最近刷到快手一个叫“张红卫 简单电工”的,修东西方法千奇百怪,修个空气净化器,直接把人家电源板拆了,串俩12V的电源适配器(就是路由器用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啊

收钱了第二次会什么吗?

网友D:
不知道这种声卡效果怎么样

网友:
不用马币就上车了

网友E:
我要看女主播,谁看声卡哦

网友:
经过连接调试了3*7 =21分钟的调试后.....
调试了很多东西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维修还靠点谱,最近刷到快手一个叫“张红卫 简单电工”的,修东西方法千奇百怪,修个空气净化器,直接 ...

多谢大佬指点,我这也是没有办法才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这种声卡效果怎么样

听个响,这种好像也卖几百块一套,品牌声卡里面也没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要看女主播,谁看声卡哦

打开你那个视频app,里面大把同城的,你自己撩一个,教她调声卡,给她修声卡,收马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就只为了收那¥88?没想做点别的事?格局啊.......

别的SVIP才能看,才能听,充值格局才能打开

网友:
感谢榜一大哥

网友:
不对的地方就是没有把主播妹子的照片发出来!

网友:
一般是电池坏,电池电路坏,导电胶坏,如果是里面的DSP芯片坏了就没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