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芯] 一芯主控有没有办法挑出速度快的块

楼主(2025-01-09):
扒拉出来一个U盘,量产完urwtest测试,读取还好基本稳定在25-27M,但写入差太多,大概前两个G能达到19-20M左右,后面就有很多1-5M的,不知道量产工具能把这些慢的标记出来不开吗?

网友:
用低格开卡要些,但总的来说,U主控挑坏块都不是很好

网友:
扫描设置:
全盘扫描,加强扫描,强制速度优先;
ECC级别 5,
容量设定,固定容量,按bin等级固定,CDM优化
这样设置就屏蔽坏块,容量会小很多,速度自然稳定

网友:
低格不一定能提速,但强制半容值得折腾,TLC容量缩1/3,但是基本能干满USB2.0的带宽

网友:
有点难为主控了

网友:
同意4楼,推荐强制半容。

网友:
追求速度就强制半容吧,这个绝对吃满2.0的带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