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松下剃须刀电机暴力拆解

楼主(2025-01-09):
前几天松下剃须刀电机坏了,网上购入新电机换上正常,因为用了手机充电线焊接,用了两条红色,后来混淆了分不出正负线,看来家里还是缺少1007电子线,否则用红黑区分就不会温淆了。

网友:
原装电机真漂亮

楼主:
小小一个180电机,用料还是挺实在的,不象我13.9元买的头部按摩器,不到一个星期电机就坏了

网友A:
这电机的线还是比较粗的,一般也很难烧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机的线还是比较粗的,一般也很难烧坏吧。

没烧坏,就是电刷长铜锈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烧坏,就是电刷长铜锈了

2块多还包邮,可以多撸几个备用,免得以后没得卖买不到

网友:
自己可以修复

网友C:
这原装的电机的转子还是很好看的,看得出来,做工真是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2块多还包邮,可以多撸几个备用,免得以后没得卖买不到

以后坏了再算,现在多撸几个,以后坏了也一样找不出来

楼主:
换一个才两块多,还修个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原装的电机的转子还是很好看的,看得出来,做工真是很好。

当然喽,松下剃须刀订制的,不会太差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后坏了再算,现在多撸几个,以后坏了也一样找不出来

这种库存电机卖完了不一定还能买到的,可能早就停产了,至少再买一个备用是必须的

网友:
这碳刷没碳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库存电机卖完了不一定还能买到的,可能早就停产了,至少再买一个备用是必须的 ...

买是没问题,前提是这种买不到可以买没牌子的,也一样用,现在买了也是买了,到装时候再坏也不一定能把电机找出来

楼主:
确实没碳,只有绿锈

网友D:
这种松下往复式的剃须刀当年还是很高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库存电机卖完了不一定还能买到的,可能早就停产了,至少再买一个备用是必须的 ...

之前买了100个红色草帽发光二极管另外100个电阻,换排插指示灯用过两三个,剩下的现在要用死活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松下往复式的剃须刀当年还是很高档的

2010在JD买的,当时只要199,现在只要179.65元

网友E:
哈哈,正负不分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正负不分了吧

对,因为家里没1007线,拆了手机充电线,看见两条红色的较粗,就用了两条红色的,负的用大头笔涂黑了,装的时候手指把黑色擦掉了,也不知道现在电机是正转还是反转,只有50%机率是蒙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