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小白学51单片机,TM1628驱动数码管

楼主(2025-01-09):
首先是杂物板里看到这个,有一个2位数码管,一个3位数码管,一个驱动芯片TM1628。正好在学C51单片机,就想着把这个数码管点亮
效果如下图:我做了一个循环,让数码管轮流显示笔划

背面如图,这3个电阻是不需要的,后面拆了

先画画电路图,这2组数码管的段并不是按顺序接的,先不管它,反正这次的目的是点亮它

程序如下 :定时器主要是提供延时用的,

TM1628.C

main

网友:
厉害啊,我还需要努力啊

网友:
不错,努力精进!

网友:
不会编程,研究不透

网友:
我连单片机夜玩不转

网友:
之前只学了一点89c51的入门,感觉好难啊

网友A:
很不错了,学了多年还在入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不错了,学了多年还在入门

纯业余爱好

网友:
厉害,我都忘光了,但是还能看懂代码含义

网友B:
想学的小白 不知所措

网友C:
看了些视频教学,还是一头雾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学的小白 不知所措

想学就行动起来,有的时候学习也是挺有成就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些视频教学,还是一头雾水

从最简单的点灯开始,

网友D:
不错,8脚芯片是单片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8脚芯片是单片机吧

8脚那个是负责触摸的

网友:
不错。逻辑很复杂我玩不了,没空长时间思考。经常被占。

网友:
能编写这么长的程序还好意思说自己是小白?真是不要脸

网友:
现在可以用ai来生成代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