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摄像头随带的奇芯电子B10供电宝拆开看看

楼主(2025-01-09):
帮同事买摄像头,确定了好久的需求,最后买了京东的一款套装,+30块钱,带续航升级和扩展底座。扩展底座确实好用,这个续航升级实际就是个小充电宝。

这东西用起来既不安全又不好用,所以就都送我了,到手先拆开看看再说。

暴力拆了一个才明白这东西是怎么固定的,有提手的那一层,向着背离提手的方向用力顶一下就好了。不过第一个拆开的螺丝也锈了,拧不动了。又拆了第二个。这次全出来了。

1200mah的电池……实际使用感觉可能虚标了,再说就算没虚标,供无线网络摄像头能用半小时?简直是坑货啊。

板子正面:

板子背面:

主要的两颗芯片,一颗是sy7656

查了一下规格书,就是个1A的充放电芯片,规格书说了,线性充电1A电流,最大放电电流也是1A。看来铭牌上的2A输入、1.2A输出也是虚标。

还有一个8脚,一开始不知道是什么,通过板子上的12n03查到了,就是个MOS

实话说,这个做工已经算不错了,看起来很像大厂搞的东西,但是电池太小,根本就是糊弄人的噱头产品。

网友:
壳子做工真不赖,一节18650 最多3500mah

网友A:
供插卡的网络摄像头半个小时应该无压力啊。
做工也挺好的。
多多砸金蛋再买一颗几块钱的3000+mah的电池,妥妥续航2小时无压力。

网友:
可以换大容量电池,也能外挂哈哈

网友:
换个靠谱的电池还可以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插卡的网络摄像头半个小时应该无压力啊。
做工也挺好的。
多多砸金蛋再买一颗几块钱的3000+mah的电池,妥 ...

是的,最大优势就是可以方便的换电池,平头18650。

网友:
说简单点,这东西就是用了蓝牙耳机充电盒那个专用芯片,支持边充边放,所以说输出电流特别小,那个mos不知道是不是扩流的

网友:
看作工还真不错

网友B:
不要太较真,这样的做工,算是好的了,如果电池是100MAH的,甚至是灌了水泥的,估计你更恼火;明知道某多多,某宝上虚标的东西多,但是还是忍不住要买啊。这就让很多无良商家钻了空子,赚了很多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太较真,这样的做工,算是好的了,如果电池是100MAH的,甚至是灌了水泥的,估计你更恼火;明知道某多多 ...

老兄说的极对,仔细想想,如果不要把这个当充电宝,而是小电器的UPS,或者考虑一下可以自行更换电池的加分项,这个东西还是很好的。

网友:
挺好的东西

网友:
电路可能是sy7656经过MOS扩流,不一定是虚标

网友:
东西不大,零件也不少,换块好电池试一下。

网友:
简易充电宝,换大容量电池可用

网友:
恭喜楼主白得一个18650充电器。

网友:
不错的产品,比下面这种好太多了

网友:
一个芯片 降压充电 升压输出

网友:
远东的18650已经做到4000mah容量啦,换颗电池还是用电实用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