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ICBC数字令牌/工银电子密码器

楼主(2025-01-09):
小玩意

背面的一些介绍

撕掉能看到里面

直接拆开

取出电路板

大电池

没啥有用的全部垃圾桶

end

网友:
锅仔片有用的地方

网友A:
现在这东西好像都淘汰了

网友:
我有个跟你这一毛一样的,还在抽屉里,是我办工资卡的时候带的

网友:
这玩意就是一个数字加密的计算器,你绑定的卡算法跟这个东西算法一致,所以可以得到一样的答案,别人的产生的密码肯定不同,因为算法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这东西好像都淘汰了

公司会计用的到,大额转账还是需要电子口令的,还有可能短信验证码和电子口令的组合

网友:
同款,还能开机,但没啥用了。。。。。

网友:
好多银行都出了U盾,密码卡,电子口令等东西,不过,慢慢的会被淘汰,因为新的加密方式出现了,让你一年都破解不了。密码组合方式几万亿亿,大型超级银河计算机也要计算一百年,也许能算出来。

网友:
我存的一个还是工商行的U盾

网友:
移动互联网时代好像就淘汰这玩意了

网友:
电池还有电吗

网友:
这玩意是内置有时钟的,根据时钟和令牌的SN码生成一组密码,密码有效期一般1分钟。只要内置时钟的误差不超过1分钟 这个密码肯定正确。

网友:
恭喜楼主白得一个大纽扣。

网友:
没啥用,里面是牛屎单片机

网友:
能拆块电池,别的没用处。

网友:
我也有一个,同款,好久没用过了

网友:
电池留着还有点用

网友:
以前网银有很多这样的东西。

网友:
这牛屎芯片,就是批量生产的玩意儿,的确没有什么用,我一直好奇的是它一般都是一分钟生成一组数据,应该是以时间为种子生成的密码,怎么与平台上的一直保持一致的呢,如果它时间跑的这么准?五年都不差一分钟?电子表也一般没有这个精度吧?

网友:
没什么利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