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家用7.2kw随车充,GB 1002-2024提供了家用单相32A插头插座

楼主(2025-01-09):
最近查找插座箱相关标准,
发现工信部在 2024-07-24发布,2025-08-01实施的GB 1002-2024
家用和类似用途单相插头插座 型式、基本参数和尺寸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 ... BB4E06397BE0A0AA9ED
新增了单相两极带接地32A家用插头、插座
火线零线插头是把16A放大的设计,但接地改成一横,很新的设计

家用电表普及60A,能带动7.2kw(32A)的随车充
以前家单相插头插座最大只有16A,7.2kw随车充都用这种工业插头解决

现在有了32A家用插头,我估计国内车企会用在7.2kw随车充上,
但现在购物平台搜了还没找到这款插头插座,估计插头插座厂家后知后觉吧

刚上市会卖得比较贵

网友A:
估计没那么快跟上吧,现在的随车充还是16A的,而且这个要用电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没那么快跟上吧,现在的随车充还是16A的,而且这个要用电缆了

家用,家用,以前超过16A的电器安装是墙壁接线盒
现在有了插头插座标准

楼主:
24版标准相较21版,我看到另外两个较大变化
1.插销的绝缘护套,是强制要求,从2027年8月1日起,新审查的所有插头必须要有绝缘护套
2.宁波良工,代工量极大,是21版标准参编单位,但居然没参加24版

网友:
这个设计有点像老格力空调的那个

网友:
32A的扁插头,不知道负载怎么样

网友:
还别说,的确有点像五楼说的以前格力空调那个插头

网友B:
这个电流,不知道装修的时候要选多少平方的线材了

网友:
使用这种32A插头,原有的家用线路可能会过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流,不知道装修的时候要选多少平方的线材了

6平方,我能想到的应用场景,是低层住宅,从楼东电表箱那里拉六平方线缆到地面车位搞个32A插座,就不需要安装充电桩了

网友:
应该使用两根火线,这样就能降低电流了,哈哈

网友:
我能说,单位墙上装了一排16A插座,我开始规规矩矩用16A随车充,后来嫌慢调成7kw充电经过不离人测试插头温度维持在50度稳定运行了就这么用了一年多了,前提是插座插头都是国标母牛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