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求助:kindle 558 咪咕如何换屏

楼主(2025-01-09):
这几天没事,在鱼上看到一个kindle 558碎屏机,这不巧了吗,我的有个吃灰的558,板子坏了,不是正好可以拼一个好的。

外壳都好拆,电吹风吹热了慢慢拆就可以了,到了屏幕就不行了,在这个屏后面都是胶,电吹风吹了也没用,屏太薄了,用美工刀稍一用力就碎了。。 。
这个坏的都这么难拆了,那个好的就更不行了,看到网上有人拆碎了三块屏。。。,看来我是图样图森破了,问下大家,这个墨水屏有没有好的分享办法

网友:
请有维修经验的指点

网友:
唉,还是扔了吧,犯不着了

网友A:
我感觉得加热,然后金刚丝慢慢划拉

网友B:
是否可以尝试断电后,用注射器吸取酒精挤到屏幕后的粘胶处,先用坏的练练手,类似拆水果或者其它手机的内置电池

网友:
苹果的加热垫,先拆掉电池,将背板放到加热垫上,加热个10分钟作用,趁热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得加热,然后金刚丝慢慢划拉

这个方法不错,应该可行

网友:
两个组一个,能成,细心点,慢慢拆,再组装起来,祝你成功!

网友:
不知道方法,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C:
530可以溶解这种胶
可以加热用金刚丝
专业拆的是用超低温冷冻,不干胶会失去粘性

网友:
看样子还得有专业一点的设备才行

网友:
风险还是太大了

网友:
欲速则不达!

网友:
看来拆坏的风险比较大。

网友D:
薄塑料片沾点530在屏的缝隙慢慢渗透就可以分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可以尝试断电后,用注射器吸取酒精挤到屏幕后的粘胶处,先用坏的练练手,类似拆水果或者其它手机的内置 ...

试过了,酒精不行的,不知道丙酮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薄塑料片沾点530在屏的缝隙慢慢渗透就可以分离了

530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530可以溶解这种胶
可以加热用金刚丝
专业拆的是用超低温冷冻,不干胶会失去粘性 ...

就是不知道墨水屏低温会不会损坏

网友:
拆开-换屏-合上

网友:
手机屏幕切割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