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家里突然出现奇怪的滴滴声,原来是头顶的一个海康威视烟感报警器在叫

楼主(2025-01-09):
昨天家里突然出现奇怪的声音,隔一分钟左右滴一下。找了半天没找到什么在发声,最后发现原来是头顶的一个海康威视烟感报警器在叫,应该是电池电量低报警。

个烟感报警器的工作电流非常小,标称小于4微安,理论上大约2000毫安时容量的碱性电池可以持续使用50年,也就是说实际上取决于电池的存储寿命,一般都超过5年,质量好的会有10年。

2021年中每个房间都安装了一个海康威视的电池烟感报警器。当时选择它,就是因为这个长续航不用经常换电池。

但是到现在才三年半就电池电量低了,会不会是续航虚标呢?拆下来一看,发现是其中一个电池严重漏液了。

测得电压只剩下1V。

另一个电压超过1.5伏。电池品牌是双鹿,赶紧把其他几个拆下来看看,还好都没事。

实测在这种电池漏液低电压异常状态下,一米外的报警声音还是超过95dB,晚上依然能把人吵醒,这款烟感报警器还是十分可靠的。

网友:
这东西如果睡觉时误报那就爽了!

网友:
双鹿电池真不错!

网友A:
这个放电池?不是有专门线路供电吗。至少我家的没电池。上面有个红灯交房的时候是可以亮的隔几秒种闪一下。后来有一天整栋楼的消防感应头异响,后来被物业断电了。楼道的正常。

网友:
都是有钱惹的祸

网友:
  这种电池 最好上鬼子的

  普通的多数漏液

网友B:
双鹿电池一般没问题。其他几只怎么样?

网友:
小电流设备工作时间较长,很容易被忽视,等电池没电了漏液的概率很大的。

网友:
电池没电后导致漏液

网友:
没电后导致漏液

网友C:
才知道原来这个是装电池在里面的。

网友:
竟然是双鹿电池出口中东的版本

网友:
现在电池尤其是碱性电池漏液的可能性更大,有时候碳性电池反而要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才知道原来这个是装电池在里面的。

小区或酒店企业里用的都是联网的,统一由消防主机供电,火灾信息也会在消控室告警。

网友:
你这一个5号电池,用了三年半。还不够啊。。一次性电池,就这么放着,也就三年五年的寿命。。。

网友D:
三鹿也漏液啊,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其不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三鹿也漏液啊,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其不漏呢

尿不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放电池?不是有专门线路供电吗。至少我家的没电池。上面有个红灯交房的时候是可以亮的隔几秒种闪一下。 ...

那种是联网的组网的火灾楼宇报警网络。 他这个是家用消费级的,塞个电池背胶贴到天花板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鹿电池一般没问题。其他几只怎么样?

一共8个电池,其他几个没问题,漏液率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