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拆解聚阳MV300A变频器

楼主(2025-01-09):
今天拆解一个国产聚阳的3KW380V变频器

塑料外壳损坏,用曲别针对其进行了修复。

型号及参数标识

这是主控板

主控芯片采用德州仪器的TMS320F2406APZA

MAX708T为微处理器监控芯片

ACT244D同相三态缓冲器芯片作为驱动器,用于增强主控芯片驱动IGBT功率管的能力

TL082运放芯片

HCT244同相三态缓冲器芯片

74HC165为8位并入串出移位寄存器

两块TL082运放芯片

第四块TL082运放芯片

外置24C08CM存储器芯片

AMS1117稳压器芯片

两个松川继电器

主控板背面

三块LM339比较器芯片

一块LM393比较器芯片

第五块TL082运放芯片

第六块TL082运放芯片

六路施密特触发反相器74AHC14D

丝印VP3082的器件为SN65HVD3082EDR通用低功耗RS485收发器芯片

第三块同相三态缓冲器芯片HT244

第二块74AHC14D

两块SOT23-5封装丝印AAG器件为SN74AHC1G00DCKR与非门芯片

功率驱动板

LF347运算放大器

三块电流传感器芯片ACS712

松川继电器

0.22uF/1200V无极性电容

采用多个P701光耦

三个功率电阻并联

三相整流桥堆

传一个实物图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三相整流桥堆规格书

IGBT功率管

IGBT功率管特写

功率驱动板型号及生产日期

控制面板

控制面板主板的正面

采用一块74AHC14D反相器芯片

采用8位寄存器芯片74HC165

采用两块移位寄存器芯片74HC595AG

控制面板主板背面没有原件

网友A:
贴片电阻1000是指100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片电阻1000是指100欧?

贴片电阻丝印1000是100欧姆。前三个数字表示整数部分,最后一个数表示10多少次方。即100*10的0次方,所以是100欧。

网友B:
搞这么复杂,这玩意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搞这么复杂,这玩意是干什么用的?

一般用于控制三相电机的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用于控制三相电机的功率

变频器主要用于控制三相电机的转速,另外对电机有保护作用。

网友D:
功率板另一面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变频器主要用于控制三相电机的转速,另外对电机有保护作用。

本质上是一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功率板另一面看看。

背面就六个IGBT功率管和一个380V三相整流桥堆。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拆解贴:
拆解正川ZC300变频器

网友:
谢谢分享~不管什么品牌,变频器里面都是这样的结构

网友:
搞不懂变频器出来的三相是不是正弦波?前面搞一个DC-DC的升压,后面接一个三相变压器出220交流,是不是就是一个正弦波逆变器,而且还是变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