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串并的讨论

楼主(2025-01-09):
一台小电自原车用的星恒S7,电压为54.6V,应该是13串的三元,带SOC电量显示,骑了两年续航有所下降,于是就用C40组了一组16串48V20A的磷酸锂电,换上还可以,但是没有了SOC显示,原车是3A充电最高电压为54.6V,跟组的16串磷酸锂电压有点对不上,就再买了个5A的58.4V锂电充电器,那个原车的星恒锂电就闲置了,我在想能不能在星恒锂电后面再串一节20A的磷酸锂(手上有现成的)也就是把这个电压整到58.25V,再与C40电池并到一起用,这样SOC显示又有了,问题是相差0.15V充电问题不会很大吧,不知道这样弄会有哪些隐患呢?

网友A:
锂电池的使用   要小心  注意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池的使用   要小心  注意安全

谢谢提醒,听说星恒用的是锰酸锂,和三元的电压一样,但相对是很安全的,磷酸锂也还好吧,三元的暂时碰得少

网友B:
不要这样玩,搞个闸刀切换就可以,两组电池切换用,三元锂和磷酸铁锂的电压,放电曲线,内阻都不样,不要混用,不要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这样玩,搞个闸刀切换就可以,两组电池切换用,三元锂和磷酸铁锂的电压,放电曲线,内阻都不样,不要混 ...

你说到放电曲线这个确实要考虑下

网友:
你这样电池类型和串数不同,不能并联,

网友:
这样做肯定不可以

网友:
14串三元约等于16串铁锂。可以并联

网友C:
最好不要这么充电有可能损坏电池

网友:
可以并联,只要不起火都能骑,串联后不能充电,没有保护板容易充鼓单独的磷酸铁锂

网友D:
问题有点多,分三部分说
第一,“能不能在星恒锂电后面再串一节20A的磷酸锂”

??
三元和铁锂混串?
我要是没理解错,楼主就是这个意思的话,那绝对不行。

第二,三元和铁锂两个电池包并联充放电
也不行,因为放电曲线不一样。但是有解决方案
本身电压接近的电池包是可以并联使用的,充电截止电压一致就可以,充放电的时候会主动按照各自电压变化改变输出(本身就是个连通器原理)。但是实际上没这么完美。
铁锂是个相对很小的电压区间放出大部分电量,而三元则是比较宽的一个放电电压范围,这就导致即便设置到同一个放电截止电压,两者也会因为瞬时的电压差而造成互相充电的问题;而在静止不使用的时候,两者又会因为自放电不同而造成“永恒的动态变化的电压差”造成持续的“互充”,高于铁锂放电平台的时候,铁锂给三元充,低于铁锂放电平台的时候(铁锂接近没电的时候),三元给铁锂充。
这个问题就使用本身而言似乎没什么,瞬间由于带负载而产生的电压差造成的一点点互充电流、电量并不大,但是长期来看,电池组内均衡和并联电池组之间互充都会“默默”消耗电池的循环寿命,而且由于自放电的存在,会24小时365天持续进行,累积起来很可观。(解决方案是用大功率二极管隔开电池组或者索性用闸刀切换——后者充放电都相对麻烦一些)

顺便说一下电池组内的先并后串的问题,并联的电芯,很容易出现因为自放电而持续产生电压差从而持续造成互充,导致单串提前死亡。进一步,又会因为单串的折寿落后,而造成整个电池组折寿。

亲测。

第三,关于电池包并联的补充
前面说过有并联的解决方案,这里要说的是充电问题(放电当然是设好截止电压就行了),不同的电池包组合并联要考虑到各自的特性,比如铁锂是和铅酸一样喜欢永远元气满满的,而三元(也包括锰酸锂、钴酸锂)是不喜欢充满的(一般是推荐放电到20%,充电到80%),否则就会折寿。那么在组合的时候,就要求,用3.6/3.7v电芯组的电池包,满充电压三元/锰酸锂/钴酸锂>铁锂=充电器截止电压,这样就能满足“三元永远充不满,铁锂尽量每次都充满“的效果,从而大幅度提高电池寿命(翻倍很轻松哦)。

网友E:
星恒S7是锰酸锂吧,相对来说要比三元锂安全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有点多,分三部分说
第一,“能不能在星恒锂电后面再串一节20A的磷酸锂”

我想串一个磷酸锂是因为电压只有54.6V,串一个3.65V的后最高电压为58.25,与现有的一个16串的磷酸锂充电器电压58.4V接近,想把这两个电池并起来一起充电,并着充电问题应该不大。这个只考虑到的充电最高电压问题,放电可能有点问题,那个串了磷酸锂的星恒为54+3.3V=57.3,也就是在没有充电时磷酸锂的电压大概为3.35左右,C40组的16串电压稳定为16X3.35=54.6,这样可能会出现星恒会向这个54.6先充电拉平电压,这样可能是不行的,所以我还是放弃了这个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星恒S7是锰酸锂吧,相对来说要比三元锂安全些。

是的,但电压和三元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不要这么充电有可能损坏电池

是的,这样充电没有问题,放电可能不行

网友F:
为楼主的天马行空想法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楼主的天马行空想法点赞

有想法就要说出来,谢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串一个磷酸锂是因为电压只有54.6V,串一个3.65V的后最高电压为58.25,与现有的一个16串的磷酸锂充电 ...

死记硬背:不同类型的电池绝对不能串联使用

网友G:
三元串铁锂,你想炸飞你自己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三元串铁锂,你想炸飞你自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