烦请看下这个小辣椒旅行充怎么了~

楼主(2025-01-09):
如图所示,实测空载电压低于额定电压5V,负载后几乎无电流输出,这种一般是什么问题。

网友:
电容鼓包了,这东西换了吧。没修的必要

网友:
估计电容吧

网友:
一般从电容查起

网友:
有可能滤波电容容量下降,输出电流太小不值得维修

网友:
在表的out并个电解看看电压

网友:
看看输出滤波电容吧,是不是容量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