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小山拆解:捡到的混合光驱动有四种模式,测五条板只坏一个,运气还行

楼主(2025-01-09):
话接上回,回家找个一字螺丝刀拆开驱动板的外壳,简直轻松拿捏。

淘起灯饰

看了下,料子不少,双变压器,有一个类似红外接收的管子,目测只是AC端的线被拽掉了。

那好办啊,剪了一段硅胶线,936伺候焊接到驱动板上,然后找个暖手宝的电源插线以便与交流联通。

拿了四条短灯板与一条长条的测试,开始都不亮(长条的在接通电源那会灯珠有很微弱的光点),后来想起一条短条的有个灯珠有点黑点,那就去掉这个板,最后一条那里把堵头线卡上好。

用独立开关的插排再试,哗——一大片光明浮现,3条短板都亮了,白花花的光,不过驱动板貌似有点轻微的高频振荡声。

轻点开关,灯板的灯珠齐刷刷地由白色切换为黄色。

再来一下,白色与黄色都亮了,而且还是高亮。

再来一下,我以为关掉了,结果意外发现变为低亮 ,嗯,有点想法。

那既然短板都是好的,就过桥线再连上长板,堵头线卡上到长板末端。
一点下去,哟哟哟,长板的默认是黄色高亮,然后是白色高亮,再次是混合高亮,最后是混合低亮。

以上图片不足以直观,那就来一段视频,手机拍摄效果一般,凑个数与热闹吧。

想想之前帖子里,坛友说的,如果要做台灯,还需要匀光板/罩,暂时放一边再说。
至少目前来看,是可以工作的,但手头没有功率计等设备,所以不好说究竟质量如何,有空再把剩余的几条长板也测一下。

损坏了一个灯珠的短板也许会试着拆坏掉的灯珠或短路,或者裁剪基板给其它改装的地方用上,还没想好。

发帖与码字不易,感谢观赏,欢迎打赏。

网友:
是两种颜色灯珠各自驱动吗?

网友:
感觉质量还可以~~

网友:
坏的那条换个参数一致的灯珠即可

网友A:
双色调光LED恒流源不错,逻辑状态:A->B->(A+B)->(A+B)/10,使用遥控器可以实现无极遥控。
那种貌似万能风扇遥控改装板的遥控器就可以用。拼多多2元左右包邮。

网友:
上次的看了,运气好,从来没捡过

网友:
灯珠发黑就是坏了

网友:
旧的LED一般用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色调光LED恒流源不错,逻辑状态:A->B->(A+B)->(A+B)/10,使用遥控器可以实现无极遥控。
那种貌似万能风 ...

谢谢提供信息。昨晚又试了所有的长灯条(一共十根),都是正常的,所以只有短灯条上的一个灯珠坏了

网友:
看着挺有趣的

网友:
质量还可以~

网友B:
运气好,多数灯条没坏。坏的灯条试试换一批灯珠,或者短接跳过串联的坏灯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气好,多数灯条没坏。坏的灯条试试换一批灯珠,或者短接跳过串联的坏灯珠。 ...

昨晚试了短接,发现坏掉的是两个白色的,等会有空发一下图

网友:
坏一个就不亮了,其它没坏的灯珠寿命也差不多

网友:
我硬是断句成混合  光驱动了,还在纳闷光驱动的什么玩意。

网友:
这驱动看着挺高级啊,不知道能找到遥控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