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eMMC并不是都支持4bit模式读取

楼主(2025-01-09):
手头FBGA-153的eMMC多,品牌和容量以及版本都极其驳杂,挑了一些出来贴TF/SD卡转接板,焊接上后,有的eMMC上机竟然不识别,焊接没问题,查过引脚定义也是相同的没差异,上烧录座读取也没问题(并且排除了3.3v/1.8v电压差异),仔细看对应eMMC的规格书,也没有明确标明问题出在那,搜了些资料,才恍然大悟,原来并不是所有eMMC都支持4bit模式、贴SD或TF只能走4bit模式,也就是不支持4bit模式的eMMC走4bit模式是不能正常读取的,烧录座能读取是因为我的烧录座本身就是走8bit模式的。原想用TF/SD转接板代替eMMC烧录座,其实还是不行的,TF/SD转接板对eMMC的支持度有局限性,说到底不如烧录座。

网友A:
1/4/8 主流emmc 都是支持的。
不同的读卡器主控支持不一样,多试试。
读卡器主控在探测设备的流程很复杂,会遇到侦测失败的情况。
实在如你所说,使用1bit 模式, 这个是必须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8 主流emmc 都是支持的。
不同的读卡器主控支持不一样,多试试。
读卡器主控在探测设备的流 ...

试过有eMMC在8bit下也读不出来,4bit反而又可以,严重怀疑主控可能也是一个因数。

网友B:
还有部分EMMC5.1的芯片,读卡器也读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部分EMMC5.1的芯片,读卡器也读不出来

那可能是电压原因。

网友C:
有部分eMMC不支持SDIO协议,只支持SDR/HS200/HS400,烧录座主控是啥没说,要么GL3224要么3227E,总不可能是809H那种1bit模式吧
MMC里规定SDIO就是4bit、那转接板肯定是转SDIO,明显就是eMMC不支持SDIO或者需要上电发码切SDIO模式、
NS1081这种走SDR HS200总线的我还没见过不支持的EMMC

网友:
EMMC 1bit  4bit  8bit  应该是相互兼容的把 只是有些芯片比较挑读卡器
所以TF/SD卡转接板 有的不识别
不是很确定 还请大佬解释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部分eMMC不支持SDIO协议,只支持SDR/HS200/HS400,烧录座主控是啥没说,要么GL3224要么3227E,总不可能是 ...

不是协议问题、也不是1.8/3.3V的电压问题,更不是读卡器主控问题,跟走几线也没关系,问题很简单:抄别人的板子时大意了,别人画的板子是复位电路,奇怪的是它外围的电容值没取对,导致跟着他的电路图全贴成0.1uf的电容了,所以读的出读不出要碰运气。正确的至少应该在VCC上个2.2uF的电容,VDDI上个1uF的电容。于是重新打转接板回来,装了座子方便测试,4Bit通吃手头的所有eMMC。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协议问题、也不是1.8/3.3V的电压问题,更不是读卡器主控问题,跟走几线也没关系,问题很简单:抄别人 ...

馨香觉明  的那个?下压座转sd卡?  话说你这读卡器是什么?  这么神秘

网友E:
看到很多高速编程器眼馋想买,但想到花大价钱买了809H了,只能忍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到很多高速编程器眼馋想买,但想到花大价钱买了809H了,只能忍忍了 ...

当时买的二手UP828E编程器搭一堆座子,卖家是朋友,算是半卖半送的,没用过几次搁老家吃灰呢,舍不得挂咸鱼。现在嫖的一堆手搓编程器够用了,玩玩需求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馨香觉明  的那个?下压座转sd卡?  话说你这读卡器是什么?  这么神秘

有啥神秘的,这读卡器主控是创惟的G3224L。

网友F(2025-03-18):
引用 网友E:
看到很多高速编程器眼馋想买,但想到花大价钱买了809H了,只能忍忍了 ...

T48,T56编程器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F:
T48,T56编程器便宜

这个支持芯片不多,厂家的技术支持力度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