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对比下两款读卡器主控的性能:SK7831 vs AU6438SN

楼主(2025-01-09):
直入正题,准备2颗同型号三星8G EMMC

这2颗都是小米盒子拆的,健康度都还不错。

分别焊到2块主控板上

上机

两块盘都不需要量产,上机都能直接读取分区和数据,上面显示的就是小米盒子里的系统数据。

不管数据,直接格了重新分区。

然后测速

结果一目了然了,SK7831各项性能比AU6438SN还是略胜一筹。

网友:
把EMMC对换一下再试试?

另外这种USB头寿命不行:

网友:
AU6438BS主控贴好eMMC后,有个严重的毛病,写入数据后,搁置段时间,有大概率再上电就识别不到eMMC了(手头几块板子都是这样),吹下来植球重贴又好了,绝对不是虚焊,因为用AU6438SN的主控板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现在2.0的主控着实有点鸡肋了,读写速率跑出来没有用创惟GL3224主控的好看:

网友:
看看能否抢个沙发,

网友:
usb2.0的读卡器

网友A:
读卡器这些可以恢复数据,HEX可以提取相册,
当U盘的话用NW6688更快

网友:
俺一般都是看谁的腿儿多,腿儿多的跑得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卡器这些可以恢复数据,HEX可以提取相册,
当U盘的话用NW6688更快

手头没MW6688,有的话一并测了

网友B:
你这有个问题,AU6438SN是4bit的,AU6438BS才是8bit的,SN本来就慢,你应该用BS去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有个问题,AU6438SN是4bit的,AU6438BS才是8bit的,SN本来就慢,你应该用BS去比 ...

好的,我找找手里有没有BS

网友:
数据恢复的  一个思路

网友C:
不需要重新量产,就能直接识别,确实方便。
温度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重新量产,就能直接识别,确实方便。
温度怎么样?

2.0的,这速度,也就温温热

网友:
不需要量产好啊,,,直接破解

网友:
SK7831做数据恢复不错

网友:
AU6438有个很严重的问题,在USB接触不良或者静置几天不用时,有概率掉盘或者变RAW分区,重新焊emmc部分时候能解决,实在不行只能格式化再使用

网友:
如果有的话可以对比一下SK7831和AU6483,都是外置晶振的,性能应该比AU6438好不少

网友:
emmc现在不多了,留着用

网友:
为什么emmc寿命都不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