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请教科华MF47F指针万用表的头疼故障,每次测量前都要调零

楼主(2025-01-09):
最近淘了一个科华的MF47F 大概90年代的,就是有个毛病让我很苦恼无奈,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比如X1档测量电阻10,50,100,500,测量前先调零,每次测量一个电阻都需要调零,无法稳定在零位,其他档也有这种情况,问下各位大佬这是啥问题,而且调零时间长了,指针会慢慢增大。
已经搞定了,游丝不平衡,呈现漏斗型,经过调整后恢复正常,多谢各位大佬给的建议

网友:
不会是表头游丝的问题吧

网友A:
1、调零电位器接触不好了‘
2、量程档位触点接触不好了

网友B:
3楼说得有道理,还有可能其他地方有虚接,如果不是三楼说的地方,表头的并联电容、防过载二极管都要检查。

网友C:
电池旧了,内阻大了也有这个现象,换个电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调零电位器接触不好了‘
2、量程档位触点接触不好了’

这两个地方前几天刚擦了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3楼说得有道理,还有可能其他地方有虚接,如果不是三楼说的地方,表头的并联电容、防过载二极管都要检查。 ...

等我换下电容电池看看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旧了,内阻大了也有这个现象,换个电池试试。

多谢马上就换换看看

网友:
先换调零电位器再说。

网友:
就是接触不良了,

网友:
给它一脚什么毛病都解决了

网友:
估计接触不良的,因为每档都可以调零的话,电池肯定是满电的

网友:
是电容代替电池的原因吧。

网友:
我喜欢用充电电池代替5号,因为其内阻低,买的5号普电也不知道内阻怎样

网友:
这种情况我碰到过,我之前的一块哈尔滨精益MF47表,玻纤覆铜板加色环电阻的,是一个电阻虚焊引起的故障,开始一直以为是档位接触不良问题,最后拆开背面焊上就好了!

网友:
正确方法是换表,而不是去调零。

网友:
每次都调零?
1是同一量程吗?
2如果是同一量程,那么是连续测量时吗?
3如果1,2都是,那么反复测同一个电阻时每次都往同一方向还是忽左忽右?

网友B:
说下鄙人的检修思路:1.R*1档调零不稳定,电池内阻大和相关电路导通不稳可能性大,包括保险座,拨盘,笔座等等。R*1短接表笔电流近90mA!!! 3V的后期47表达150mA
2.调零电位器会影响所有电阻档。所有电阻档都不稳定才怀疑这个电位器和表头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下鄙人的检修思路:1.R*1档调零不稳定,电池内阻大和相关电路导通不稳可能性大,包括保险座,拨盘,笔座 ...

找到原因了,游丝不平衡,呈现漏斗型,因为有一次卡指针我轻微的把焊接游丝的地方微微的向里搞了一下

网友:
恭喜找到原因,游丝有问题,那应该所有档位都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