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高压水枪电池

楼主(2025-01-09):
饕宝27.6买的,买前浏览很多有心理准备,比如塑料泵体3节电池。这个价格只能买个金属泵体的单机。本着要求不高花最少钱就能达到的目的就买了这个。也就洗洗窗户和冲冲太阳能板的灰尘。我还买了2节电池准备加上成16V或21V,正好有个大艺4串保护板。结果到手拆包发现一条USB线就明白是升压充电。这里又省了一个充电器难怪比饕工厂还便宜。外壳也是回收的塑料再利用,太差了,电池是牧田接口的,我想改装想法落空。卡扣按下去就弹不起来,拆开发现原来两边限位的断了。

楼主:
本体就懒得拆了,螺丝好多颗,再加上再生塑料我担心拧滑丝。本来就知道里面什么构造,无非一个12V550电机塑料齿轮箱塑料泵体。
其实对于原来就有电动工具电池的人来说,买多多上那个29的单机划算得多。金属泵体21V电机性能强很多,这个只能洗浮尘。水只能喷个两米多可想而知压力多小。

网友:
3串只能是玩具滋水枪,换个5串板子吧。

楼主:
保护板也缩水了,没有常规的那种充电保护,但是从USB输入升压电感捋到电池正极中间有个a1shb P沟道小场管应该是充电保护用。放电保护设计的两个场管也只贴了一个。

网友:
玩具级的高压水枪电池

网友:
3节电不知能洗几个窗,我花了五六十买了个5节电的也不能洗一台车,最后从旧的18650中选了5个电量多点的加成10节电(电压不变加容量)刚好能洗一台车,力度还是不错的,还能洗窗,空调内外机也能清干净

网友:
电池外面虽然有了资料,但是也只是比泓力好丁点了

网友:
还是5串的比较方便

网友:
常规的那种充电保护

网友:
电池没虚标

网友A:
三节和五节的水压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节和五节的水压一样的

你认为水压一样?你的思维怎么会有兴趣玩数码之家

网友:
洗车不大行,用于喷喷花草还行。

网友B:
1200的电池真的省 1500的电池都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00的电池真的省 1500的电池都不上

估计就是普通电池,不是动力电池,我没内阻仪

网友:
只有三个电池,容量还只有1200.

网友C:
便宜无好货,不拆开不知道才三节电池,改成5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便宜无好货,不拆开不知道才三节电池,改成5节吧

改不了,改还得换保护板,而且跟壳子也不匹配还不如重做一个。DIY做一个就用普通亿伟2600才2块多一节,5节不过12块,壳子和保护板才是大头,价格加起来又相当于买这个水枪。

网友:
把1200毫安电池换成3000毫安电池才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