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闲来无事给涨紧器惰轮换个轴承。

楼主(2025-01-09):
天冷后冷启动时,总是吱扭吱扭响,买个听诊器听了发现时涨紧器有响声,拆了后发现转起来有卡滞,前几年换张紧轮时,惰轮没换,索性也拆下来看看,发现油脂干了,也有卡滞现象。买了nsk6203轴承,换上后,声音消失,但是皮带还有一点声音。

网友A:
强,都能自己修车了,干脆开个修车当

网友B:
厉害了,一般都是换个轮,这种换轴承的很少。

网友:
听诊器还能给车看病

网友C:
大神都能自己换轴承了,换张紧器的时候咋能不换惰轮?这个一般都是几件套一起换的。

网友D:
夏天就好的多,冬天我的冷车也叽叽响了

网友E:
用听诊器修车,果然是大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听诊器修车,果然是大神啊

皮带端那么多轮,听哪个响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夏天就好的多,冬天我的冷车也叽叽响了

对,冷车启动几分钟后也不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神都能自己换轴承了,换张紧器的时候咋能不换惰轮?这个一般都是几件套一起换的。 ...

朋友那换的,能不让花钱就不让花。当时说没问题不用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了,一般都是换个轮,这种换轴承的很少。

嗯,这玩意也没啥东西,就是轴承原因,奔着能省则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都能自己修车了,干脆开个修车当

没事瞎鼓捣呗

网友:
涨紧轮拆了后顺便转一下大飞轮看看转动是不是顺畅。

网友:
能拆这个的都是高手

网友:
这个是高手

网友:
这么说轮轴也能用听诊器听出来了

网友:
单换轴承太牛逼了  一般是连外面这个轮一起换   拆轴承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