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收到STC的Ai8051擎天柱最小系统板了,32位的51单片机

楼主(2025-01-09):
看到坛子老哥收到了擎天柱就也申请了一个:免费申请的国芯擎天柱核心板开箱+

今天到货,盒子真大,泡泡棉真多,板子好小

惯例点灯,这是个虚拟灯,直接测试了串口通讯、IO操作、按键、延时:

记录烧录过程:
1,打开例程编译好hex文件;
2,打开STC-ISP软件选择对应的MCU,按着P3.2按键给板子插USB上电,
等软件识别出来(HID1)USB-Writer后松手,即可进行程序烧录:

3,打开软件的虚拟外设,即可看到跑马灯效果:

看看Ai8051U的功能,看着很厉害的样子:

欣赏一下官方例程:
/*---------------------------------------------------------------------*/
/* --- STC MCU Limited ------------------------------------------------*/
/* --- STC 1T Series MCU Demo Programme -------------------------------*/
/* --- Mobile: (86)13922805190 ----------------------------------------*/
/* --- Fax: 86-0513-55012956,55012947,55012969 ------------------------*/
/* --- Tel: 86-0513-55012928,55012929,55012966 ------------------------*/
/* --- Web: www.STCAI.com ---------------------------------------------*/
/* --- BBS: www.STCAIMCU.com  -----------------------------------------*/
/* --- QQ:  800003751 -------------------------------------------------*/
/* 如果要在程序中使用此代码,请在程序中注明使用了STC的资料及程序            */
/*---------------------------------------------------------------------*/

/*************  功能说明    **************

本例程基于Ai8051U核心转接板(擎天柱)进行编写测试。

程序演示跑马灯效果,输出低驱动。

通过设置“VirtualDevice”定义值切换软硬件显示方式:
VirtualDevice=0:驱动核心板上的P2口硬件LED灯;
VirtualDevice=1:驱动STC-ISP软件调试接口里面的LED虚拟设备(需要在HID助手里打开对应的设备)。

此外程序演示两种复位进入USB下载模式的方法:
1. 通过每1毫秒执行一次“KeyResetScan”函数,实现长按P3.2口按键触发MCU复位,进入USB下载模式。
   (如果不希望复位进入USB下载模式的话,可在复位代码里将 IAP_CONTR 的bit6清0,选择复位进用户程序区)
2. 通过加载“stc_usb_hid_32.lib”库函数,实现使用STC-ISP软件发送指令触发MCU复位,进入USB下载模式并自动下载。

下载时, 选择时钟 24MHZ (用户可自行修改频率)。

当用户使用硬件 USB 对 STC32G 系列进行 ISP 下载时不能调节内部 IRC 的频率,
但用户可用选择内部预置的 12 个频率
(分别是 5.5296M、 6M、 11.0592M、 12M、 18.432M、 20M、 22.1184M、
24M、27M、 30M、 33.1776M、 35M)。
下载时用户只能从频率下拉列表中进行选择其中之一,而不能手动输入其他频率。
(使用串口下载则可用输入 4M~35M 之间的任意频率)。

******************************************/

#include "../comm/Ai8051U.h"  //包含此头文件后,不需要再包含"reg51.h"头文件
#include "../comm/usb.h"     //USB调试及复位所需头文件

#define MAIN_Fosc       24000000L   //定义主时钟
#define Timer0_Reload   (65536UL -(MAIN_Fosc / 1000))       //Timer 0 中断频率, 1000次/秒

#define VirtualDevice        1    //0: 驱动硬件LED;  1: 驱动调试接口LED-DIP64虚拟设备

//USB调试及复位所需定义
char *USER_DEVICEDESC = NULL;
char *USER_PRODUCTDESC = NULL;
char *USER_STCISPCMD = "@STCISP#";                      //设置自动复位到ISP区的用户接口命令

//P3.2口按键复位所需变量
bit Key_Flag;
u16 Key_cnt;

u8 index=0;
u8 code LED_Buf[32][9]=
{
   //Mask  P0   P1   P2   P3   P4   P5   P6   P7
    {0xff,0xfe,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 P0.0 */
    {0xff,0xfd,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 P0.1 */
    {0xff,0xfb,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 P0.2 */
    {0xff,0xf7,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 P0.3 */
...

    {0xff,0xff,0xff,0xfe,0xff,0xff,0xff,0xff,0xff},  /* P2.0 */
    {0xff,0xff,0xff,0xfd,0xff,0xff,0xff,0xff,0xff},  /* P2.1 */
    {0xff,0xff,0xff,0xfb,0xff,0xff,0xff,0xff,0xff},  /* P2.2 */
    {0xff,0xff,0xff,0xf7,0xff,0xff,0xff,0xff,0xff},  /* P2.3 */
...
};

void Timer0_Init(void);
void delay_ms(u8 ms);
void HardwareMarquee(void);
void SoftwareMarquee(void);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WTST = 0;  //设置程序指令延时参数,赋值为0可将CPU执行指令的速度设置为最快
    P_SW2 |= EAXFR; //扩展寄存器(XFR)访问使能
    CKCON = 0; //提高访问XRAM速度

    RSTFLAG |= 0x04;   //设置硬件复位后需要检测P3.2的状态选择运行区域,否则硬件复位后进入USB下载模式

    P0M1 = 0x00;   P0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1M1 = 0x00;   P1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2M1 = 0x00;   P2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3M1 = 0x00;   P3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4M1 = 0x00;   P4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5M1 = 0x00;   P5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6M1 = 0x00;   P6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7M1 = 0x00;   P7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usb_init();
    Timer0_Init();
    IE2 |= EUSB;   //IE2相关的中断位操作使能后,需要重新设置EUSB
    EA = 1;     //打开总中断

    while(1)
    {
        #if(VirtualDevice)
        SoftwareMarquee();
        #else
        HardwareMarquee();
        #endif
    }
}

void SoftwareMarquee(void)
{
    if (DeviceState != DEVSTATE_CONFIGURED)  //如果USB配置没有完成,就直接退出
        return;

    //LED64_SendData(LED_Buf[index++], 9);     //控制DIP64的各个管脚上LED的状态
    LED40_SendData(LED_Buf[index++], 9);     //控制DIP40的各个管脚上LED的状态
    if(index >= 32) index = 0;

    delay_ms(250);
}

void HardwareMarquee(void)
{
    P20 = 0;                //LED On
    delay_ms(250);
    P20 = 1;                //LED Off
    P21 = 0;                //LED On
    delay_ms(250);
    P21 = 1;                //LED Off
    P22 = 0;                //LED On
    delay_ms(250);
    P22 = 1;                //LED Off
    P23 = 0;                //LED On
    delay_ms(250);
    P23 = 1;                //LED Off
    P24 = 0;                //LED On
    delay_ms(250);
    P24 = 1;                //LED Off
    P25 = 0;                //LED On
    delay_ms(250);
    P25 = 1;                //LED Off
    P26 = 0;                //LED On
    delay_ms(250);
    P26 = 1;                //LED Off
    P27 = 0;                //LED On
    delay_ms(250);
    P27 = 1;                //LED Off
    P26 = 0;                //LED On
    delay_ms(250);
    P26 = 1;                //LED Off
    P25 = 0;                //LED On
    delay_ms(250);
    P25 = 1;                //LED Off
    P24 = 0;                //LED On
    delay_ms(250);
    P24 = 1;                //LED Off
    P23 = 0;                //LED On
    delay_ms(250);
    P23 = 1;                //LED Off
    P22 = 0;                //LED On
    delay_ms(250);
    P22 = 1;                //LED Off
    P21 = 0;                //LED On
    delay_ms(250);
    P21 = 1;                //LED Off
}

//========================================================================
// 函数: void delay_ms(u8 ms)
// 描述: 延时函数。
// 参数: ms,要延时的ms数, 这里只支持1~255ms. 自动适应主时钟.
// 返回: none.
// 版本: VER1.0
// 日期: 2022-6-3
// 备注:
//========================================================================
void delay_ms(u8 ms)
{
    u16 i;
    do{
        i = MAIN_Fosc / 6000;
        while(--i);   //6T per loop
    }while(--ms);
}

//========================================================================
// 函数: void Timer0_Init(void)
// 描述: 定时器0初始化函数。
// 参数: none.
// 返回: none.
// 版本: VER1.0
// 日期: 2022-6-2
// 备注:
//========================================================================
void Timer0_Init(void)
{
    // Timer0初始化
    AUXR = 0x80;    //Timer0 set as 1T, 16 bits timer auto-reload,
    TH0 = (u8)(Timer0_Reload / 256);
    TL0 = (u8)(Timer0_Reload % 256);
    ET0 = 1;    //Timer0 interrupt enable
    TR0 = 1;    //Tiner0 run
}

//========================================================================
// 函数: void KeyResetScan(void)
// 描述: P3.2口按键长按1秒触发软件复位,进入USB下载模式。
// 参数: none.
// 返回: none.
// 版本: VER1.0
// 日期: 2022-6-11
// 备注:
//========================================================================
void KeyResetScan(void)
{
    if(!P32)
    {
        if(!Key_Flag)
        {
            Key_cnt++;
            if(Key_cnt >= 1000)                //连续1000ms有效按键检测
            {
                Key_Flag = 1;                //设置按键状态,防止重复触发

                USBCON = 0x00;      //清除USB设置
                USBCLK = 0x00;
                IRC48MCR = 0x00;

                delay_ms(10);
                IAP_CONTR = 0x60;   //触发软件复位,从ISP开始执行
                while (1);
            }
        }
    }
    else
    {
        Key_cnt = 0;
        Key_Flag = 0;
    }
}

//========================================================================
// 函数: void timer0_int(void)
// 描述: Timer0 1ms中断函数。
// 参数: none.
// 返回: none.
// 版本: VER1.0
// 日期: 2022-6-11
// 备注:
//========================================================================
void timer0_int(void) interrupt 1  //1ms 中断函数
{
//    if (bUsbOutReady) //USB调试及复位所需代码
//    {
////        USB_SendData(UsbOutBuffer,64);  //发送数据缓冲区,长度(接收数据原样返回, 用于测试HID)
//
//        usb_OUT_done();
//    }

    KeyResetScan();   //P3.2口按键触发软件复位,进入USB下载模式,不需要此功能可删除本行代码
}

很好很强大,好评

网友:
看不懂,你们玩的都太高级了...

二○二五年一月九日

网友A:
8051都上AI了,不得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51都上AI了,不得了啊

Ai概念老火了,得往上靠啊,哈哈哈哈

网友:
行家看门道  外行看热闹

网友:
不错,希望国产MCU越来越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 好好学习...................

老哥,你的都吃灰去了,我的不能不吃啊,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你的都吃灰去了,我的不能不吃啊,哈哈哈哈

点灯再吃灰?

网友:
这AI实现了什么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