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精工晶体管游丝摆轮钟电路原理分析

楼主(2025-01-09):
今天拆了一台不会走的精工晶体管游丝摆轮钟,这个钟装电池不能自启动,必须按一下红色的按钮才能启动摆轮走时,相当于拨动一下摆轮才能走起来。我测量了一下,一个互感器里面的线圈断了,不知道能不能找到代用的元件,顺手画了一个简易的电路图,请各位高手分析下原理,我没搞明白这个互感器两个线圈的具体作用。

最后附上国产晶体管钟的原理说明,供大家参考!

最后附上机芯运转视频,谢谢观看!

网友A:
如何保证时钟的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何保证时钟的准确

摆轮上有一个游丝,调节游丝的长度可以调节快慢

网友B:
游丝起到晶振的作用?机械电子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游丝起到晶振的作用?机械电子钟

和机械表游丝作用差不多

网友:
里面挺复杂

网友:
发条机构用晶体管振荡电路来简化了,电路很巧妙的,上电瞬间,由于锗三极管穿透电流,通过变压器绕组形成基极的正反馈,提供初始Ib,进而给Lc通电产生足够的磁力推动磁铁摆轮,摆轮会逐渐动起来摆幅越来越大,这期间电路不断输出振荡脉冲,当摆轮稳定摆动时,Lc串联的La得到吸收电流,通过变压器耦合到Lb使晶体管间歇截止达到省电目的

我乱说的啊,xiajiba装B

网友:
和招财猫摇摆手一样原理

网友:
没见过这种晶体管钟,大概是早期类型,后来演变成常见类型,谢谢楼主分享。
若那个变压器坏了用漆包线重绕就ok,磁铁间的线圈坏了就难了。

网友:
没见过  长见识了  谢谢

网友:
船长在老旧船上得到的吧?

网友:
这不好修了,自己绕线不太可能了

网友:
设计很巧妙啊

网友:
机械电子钟

网友:
是摇摆器的功能吗,非常省电

网友:
动手动脑能力强

网友:
没有发条的机械表

网友:
这个还真没见过。。。。。

网友:
电子与机器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