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修个小剪刀柄

楼主(2025-01-09):
小剪刀挺好用,可惜手柄断了一个,今天有空折腾一下

先上主角

要用的材料,先合个影

截一段,比划一下,差不多

敲进去,502滴几滴进去,防止松动

收工。

网友:
很特别的小剪刀

网友:
剪布料的吗,好像又太小了。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
502好像用不久...

二○二五年一月九日

网友:
用的是铜管,不是铜条,动手能力强啊

网友A:
铜管是不是受力过大会变形,想起空调的制冷剂铜管就是这样的。

网友:
塑料老化了,修好这边另一边也不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铜管是不是受力过大会变形,想起空调的制冷剂铜管就是这样的。

铜管套进去之后敲扁就变成铜条了,硬度就不一样了!

网友:
换空调的铜管都丢了,我也有个剪刀,塑料手柄断了一个

网友:
铜管套上再楔入一段铁钉或铁丝铝丝后再轧扁这样才能用得住

网友:
塑料把手的剪刀用上一段时间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感觉再加粗一些会结实一些。

网友:
都舍得做成这样了,不如干脆焊一下?502可没有焊的结实

网友:
剩下的塑料柄命也不久,何不也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