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解老师断头的朗科U335u盘并恢复数据

楼主(2025-01-09):
同小区里面那个小学老师,找到我,让我帮忙,说是u盘断了,想要里面的资料,到手一看,就只是断头,这个活简单有手就会,你来你也行
这个型号的u盘真不错,做工不错,还带写保护,速度非常不错,看拆

断成这样,已经没办法修复了,或者修复意义不大了,主要是没有那个一样的插头,量一下usb线定义,只需要找出usb2.0的四条线就行,供电vcc,
数据线好像是华为的,质量不错,接地GND,数据D+、数据D-,并按对应线焊好

再量一下,各对地阻值,没问题后,上电源,5v 150ma通电测试ok
插入电脑

这不轻松解决了老师的问题嘛

usb2.0的速度还是不错的。请无视这个飞线,太难看。
有什么大家评论区聊,感谢观看
END

网友A:
这头子我有,尸体发我

网友:
不用 恢复软件 扫描一下

网友:
这连焊盘都没掉,算皮外伤呀这不得换个插头继续用?现在环境不好,苍蝇再小也是肉啊

网友B:
我猜是女老师...

二○二五年一月九日

网友C:
这种usb头有卖的,要想修复完全可以,不过似乎经济上不合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usb头有卖的,要想修复完全可以,不过似乎经济上不合算了。

修复就不搞了,拿得到资料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头子我有,尸体发我

尸体还给家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猜是女老师...

这个是的,小学老师都是女的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的,小学老师都是女的多

来来来,深入讲讲....

二○二五年一月九日

网友D:
这时候就要打开《DiskGenius专业版》来个全盘数据恢复,大概率有惊喜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时候就要打开《DiskGenius专业版》来个全盘数据恢复,大概率有惊喜哦~!

不搞那种没有意义的事,课件,是要插到教育机上的,能有什么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来来来,深入讲讲....

这事不能说太细,同小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事不能说太细,同小区的

看来果然有故事啊...

二○二五年一月九日

网友E:
买个通用的头子换个壳嘛,只用2.0的速度不能忍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个通用的头子换个壳嘛,只用2.0的速度不能忍

老师都没说要修,只要资料

网友:
成就感满满

网友:
几毛钱的头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来来来,深入讲讲....

对啊 深入浅出的谈谈

网友:
楼主厉害这都能整~~~插头上除了4根触片外余下的引脚是干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