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为什么电脑上只有几十K的图片微信发送后变大了呢?

楼主(2025-01-09):
帮朋友处理照片,发给我的是200多K,需要改到100K以内。
我用ps处理后图片在电脑上只有几十K,电脑登录微信发送给朋友,下载到手机后变成了100多K,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A:
微信传输不是原文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微信传输不是原文件的

+1,正解...

二○二五年一月九日

网友:
我记得以前也试过ps修过图片大少无法修改到几十k的,可以换用其他软件修改大小。

网友:
ps后像素增加了

网友:
发送时要勾选原图

网友:
没遇到过文件变大这情况,变小倒是常有,因为没勾发原图。

网友:
微信发图片确实要给你重新渲染 大小要变  即便勾选原图 也有可能给你变了 尤其是视频  但是一般是大变小,小变大 我是没遇到过的
QQ就不会,或者微信用【文件传输助手】发过去的也不会的,但是文件传输助手只能发给自己电脑。
解决方案要么换QQ,要么加压缩包。

网友:
是的,选择发原图才是原来大小,微信会对图片进行压缩渲染处理,处理后的图片大小会有变化

楼主:
应该是ps的原因,用acdsee改的,发送到微信大小就没有改变了。

网友:
用QQ传图好些,微信传图应该是变小吧

网友:
用文件传图好些,微信传图应该是变小吧

网友:
还有这问题,没注意

网友B:
微信传图片只会降低图像质量,文件变大有可能是svg或是png格式的文件被微信傻傻的变成jpg格式了,清晰度下降文件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微信传图片只会降低图像质量,文件变大有可能是svg或是png格式的文件被微信傻傻的变成jpg格式了,清晰度下 ...

不是,一直都是jpg的。

网友:
发送的时候,右下角加号点开,向右滑动,有个文件,然后选择图片发送

网友:
压缩成rar再发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