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自学开关电源维修?客户发来的机器不知道如何 下手

楼主(2025-01-10):
各位大哥你们好,由于自己的工作的的关系(做华为,中兴的电源模块改装可调电源),近期有很多客户的机器发来维修却不知道如何下手。(只会简单的更换MOS管,电容这些)想学一下开关电源的工作原理,故障排查方法,还有维修方法和思路。请问在哪里可以学习到?

网友:
我也想买个华为大炮,可惜没有地方买?

网友:
我有朋友做华为大炮,4850g2改的,不过外壳是4875的

网友:
可以买一本开关电源基础书籍以及网络收集开关电源资料。

网友:
多看看抖音上电源维修,买点电路图看看

网友:
多拆多修,每例故障都搞清原因,日久就会了

网友:
要积累,维修到精只能补充原理性学识,数模电理论都要积累。

网友:
好好做你的电源改装就好,别折腾什么维修了。普通的开关电源电路不怎么复杂,维修起来相对容易,而通信专用开关电源的技术指标要求更高,其电路复杂和精密程度明显高于普通开关电源,并且有些器件很难在市面上买到,不是一般人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