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请问这个闪存颗粒的参数:丝印是IA7BG94AYA

楼主(2025-01-10):
丝印是IA7BG94AYA,我用flashinfo查不出它的参数,百度一下只知道是美光的 B47R 颗粒,容量为 256GB,176 层堆叠的 3D TLC NAND,其他参数一概不知,请问这种颗粒就是平时说的黑片吗?它对应的正片型号是哪个?谢谢

网友:
群联封的白片
镁光的b47 bga 132 4c4d 单颗256G B47r

网友A:
群联自封片,比黑片好得多啦

网友:
群联白片,还行的,楼上给出正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群联自封片,比黑片好得多啦

支持,群联的我搬过几个  那颗粒状态比黑片强多了

网友:
对应美光NY112  NY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