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64块的100w充电宝改造后续

楼主(2025-01-10):
书接上回,上回说到电池组主要是那款充电宝的最大软肋,于是就到了淘宝上买了4节长虹三杰
很快到货了(挺贵的)

提前叫商家做好分容分阻(做串联很重要)
然后按照串联的方式将4节电池点焊起来,虽然我的焊接工艺也一般般,但是最起码用料到位,尽可能的将线损降到最低

然后再主板上的主控,升降压mos管和电池保护mos管加上加亿点点散热片,升降压大电感打上704硅橡胶导热和固定,主输出部分电容换成330微法的固态电容,减小输出纹波,然后将电池组焊接在主板上
电池固定壳子贴上缓震泡棉
温度探头用704硅橡胶固定粘贴在电芯表面
到这也就基本改装完成了。测试充放电可以满载100w输入和输出(图图和牛爷爷去玩了),掉电也没那么快了(原本电池掉电快是因为电池内阻大加上那稀烂的焊接工艺和极细的导线,进一步的变相增加了电池组的内阻,所以大电流下电池组压降厉害)
总结,这款充电宝如果是64元购入的话,对于玩数码的人来说还是值得的,但是对于不懂的人来说,无论多便宜也不要买,就算是送的也最好扔了,毕竟没人会买一个炸死自己的定时炸弹

网友:
玩一玩正好。。。

网友A:
这容量可以啊2并2串?

网友:
这款充电宝还真的炸死过人?,,,

网友:
可以接服务器拆机风扇,改成100瓦强力充电风扇,LED灯头改手电筒,车载气泵等。

网友:
带数显的档次上了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容量可以啊2并2串?

像是4串嘀.............

网友:
板子好长啊哈哈

网友B:
等于这一个充电宝前后投入超过130了吧。。。新电池看着很威猛啊

网友:
不错,手艺可以

网友:
外观还挺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等于这一个充电宝前后投入超过130了吧。。。新电池看着很威猛啊

前半句很扎心……

网友:
看外表的确是物有所值

网友:
做的挺精细

网友:
改造的不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功率比较大,使用时还需注意使用环境比较好,万一出现发热等情况能及时发现。

网友:
做工不错,玩玩可以

网友:
外形还是真靓

网友:
对于维修佬来说,花钱多少不是最重要的,折腾的乐趣和维修的成就感才是。

网友:
尤其是品牌充电宝(比如小米的),坏了的不要扔,我2018年的小米充电宝(因为充电头坏了没充电,电还用光了)前几天才翻出来。拆开后里面有5节进口绿皮的18650电池,上表测量每个居然还有2.45-2.5v左右的电压,用18650充电器充电居然还能亮红灯。充了一晚上全部复活,然后网上买了个壳子重新组了个充电宝,用起来还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