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电钻电池充电器为什么是12伏,不是12.6伏?

楼主(2025-01-10):
手电钻的电池是3块18650的电池串联,最高电压应该是12.6,配的充电器是12伏的。是不是电池总是吃不饱?大家的也是这样吗?

网友:
不存在,还要看电流

网友:
这种锂电池的标准电压是一节3.7v,三节是11.1v。4.2v是指最高充电电压。

网友:
12v出来后+滤波就能到13v+了

网友A:
配的充电器是12伏的,你倒是拿表量量实际充电的时候输出到底是不是12V

网友:
不是吧,配套的充电器都写着12.6V输出,考虑到线路损耗,空载电压都在13V多点。12V的只是电源适配器,不是充电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配的充电器是12伏的,你倒是拿表量量实际充电的时候输出到底是不是12V ...

对的,实际充电电压是根据工况来变化的

网友:
你用万用表量下充电器的输出电压就知道了,不可能是12V,是要高于12V的

网友:
哈,别光看上面写的是多少电压,用表量量吧,有时候可能不一样的结果

网友:
量一量看看到底多少?

网友B:
这个事的由来,还是国家商标局惹的祸!!!

小中型电动无绳工具标准是由博世和泛音发起的联盟制定的,平稳、更替了多年;然而牧田进入中国不久,向国家商标局申请“10.8V”、“18V”商标,后获得通过。

其他各大无绳厂家无法继续使用“10.8V”、“18V”商标,包括不限于主机、充电器、电池及附件。

由于博世10.8V电池商标是整体(含充电器、主机)申请,并早于牧田,等牧田商标事件发生后,博世直接免费授权给各大无绳厂家使用;后期博世联合其他厂家将“12V”、“20V”、“36V”、“60V”作为公共资源商标向国家商标局提出申诉、申请。此后,才避免被牧田以商标维权诉讼。

网友:
另外,根据镍镉、镍氢、三元锂电池标准,3.6V作为电池安全存储标准执行。
因此,3.6V、7.2V、10.8V、14.4V、18V、21.6V等作为无绳电动工具电池电压标准。

网友:
你就别光看那个人你就实际辆一辆电压吧,我一个充电头的电压是十三点五伏。

网友:
它写的跟实际输出的不一定相同。低质低价产品,不可能搞的多么正规。很多参数都是瞎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事的由来,还是国家商标局惹的祸!!!

小中型电动无绳工具标准是由博世和泛音发起的联盟制定的,平稳 ...

10.8V这也能申请下来?商标局这是拿了多少hk啊?

网友:
12v是标称电压吧,实际输出电压得量一下

网友:
标得有点乱。。。。。。

网友:
我的充电器就是12.6V的

我还以为是12V的
之前用12V的总是充不满,
后来意外发现原配的必须是12.6V

网友:
别光看标,适配器还标12V呢

网友(2025-02-10):
这个好像是用的平均电压,充满的电压在13V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