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捡的多媒体音箱(型号A8)主机,这个实在太差了,居然左右声道是并联的!!

楼主(2025-01-13):
车库丢垃圾在桶边捡到一个多媒体音箱主机和一幅未完成的数字油画
油画框可以再利用,等偶凑齐颜料后开搞

这次先看那个音箱主机
正面只有一个喇叭,应该是低音箱了

左右侧各有一个低频辐射器

背面只有接线

贴纸
原来是用5V电源,功率小

拆掉4颗螺丝,全塑壳子里面也没啥了

低频辐射器是压在外壳上的

东西都在前面板上
喇叭,5W外磁式的

电路板

俩电位器

板子背面
双联电位器并不是左右声道音量,因为这货左右声道输入、输出实际是并联的
音量电位器其中一联管的是低频音量

D类集成功放8002管低频

这个管并联的左右小喇叭,型号看不清

全家福

这货质量太差了,远不如之前那个漫步者音箱主机,好歹那也是左右声道分离的
线是断了的,没测试,暂时留着看是否有精力改成蓝牙音箱

网友A:
元老一早发帖,早啊。
我刚给手里的索爱换了喇叭,结果新的喇叭音质好差啊。
旧的没丢掉,打算淘两个圈回来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元老一早发帖,早啊。
我刚给手里的索爱换了喇叭,结果新的喇叭音质好差啊。
旧的没丢掉,打算淘两个圈回来 ...

是元首不是元老

网友B:
改蓝牙音箱不错

网友C:
拿杂牌跟漫步者比,那哪能比呀。

网友D:
需要配两个高音小喇叭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元老一早发帖,早啊。
我刚给手里的索爱换了喇叭,结果新的喇叭音质好差啊。
旧的没丢掉,打算淘两个圈回来 ...

偶木耳,差异小的话偶听不太出来

网友:
这音箱扔了吧,没啥可利用的。

网友:
比没有强点。

楼主:
人奸不要太执着

网友:
现在多媒体音箱没有蓝牙便携音箱好卖,因为用电脑的少了用手机多了。

网友:
单声道。还带个振膜,,可以给收音机做外挂音箱。。。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蓝牙音箱不错

也是找个利用的理由

网友:
音响台差了

网友:
这做工还是扔了吧

网友:
单声道芯片两个音箱不并联还能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拿杂牌跟漫步者比,那哪能比呀。

这倒是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需要配两个高音小喇叭的吧?

是的,需外接,没捡到

网友:
能给看看那幅未完成的数字油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