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迪] 想改个U盘,发个求助!

楼主(2025-01-10):
有个闪迪固态,好久不用了,突然发现接sata线无法开机,用硬盘盒接usb口,新硬盘没有盘符,一会消失一会出现,无法操作。
感觉是坏了,现在想把芯片吹下来改个U盘,查了两个网站没找到资料,百度也没有发现有用信息,特来求助各位大佬是不是查询方法不对或者能否帮忙提供下闪存芯片信息和配套主控信息,多谢!

网友A:
贴片还有多久写入寿命?

网友B:
闪迪有带锁的啊,不一定好搞

网友C:
看到闪迪片就怕,大概率带锁。

网友:
感觉是LGA60的封装啊,不一定有锁颗粒,可能是2CE ,板子不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片还有多久写入寿命?

朋友不用了送的,我自己倒没怎么用,都是家用,寿命应该还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闪迪有带锁的啊,不一定好搞

听说闪迪不大好弄,正好碰上了……就算练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闪迪片就怕,大概率带锁。

主要是当硬盘用现在这种情况自己也没啥办法能救回来,谁能提供个思路我就来试一下

网友:
见了楼上大佬的心得体会

网友:
这个型号和U盘CZ80上一样,有锁。无奈大师出过教程,合并CE1234,合并RB1234

网友:
烫手山药,搞这个太掉头发,而且写速也不太理想,只是在能用的水平

网友:
小容量的闪迪感觉没必要折腾,有折腾的时间去搬搬砖,赚的钱够买好几个这个容量的u盘了。

网友:
好像用转接贴可以用

网友:
这个应该是带锁的,不太好玩

网友:
IS903 LGA60板子、 IS917 LGA60板子可以试试

楼主:
找到无奈大佬的帖子了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090557&page=1

感谢各位大佬热心回复!感觉就算这个做好了速度也不是很理想,对于本人来说也有些困难……抽空慢慢弄

网友:
到底什么情况 这个是

网友:
拆下来放测试架上看看ID,再考虑用什么主控板

网友D:
可以试着重新量产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试着重新量产一下

找了半天没找到闪迪的量产工具,能方便指点一下方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