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瑞虎8Pro遥控钥匙拆解简测

楼主(2025-01-10):
瑞虎8Pro遥控钥匙拆解简测

外壳卡扣结合

待机电流6.7uA

工作电流7.36mA

电池没电也不用担心

把钥匙放到这里

即可正常启动车辆

网友:
找根板凳坐一坐

楼主:
瑞虎8Pro智能钥匙----这个叫法更准确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瑞虎8Pro智能钥匙----这个叫法更准确吧

你这叫的准确极了哈

网友A:
机械钥匙放在那里也可以启动?还有这个神操作

网友:
圆润的一批,手感应该还不错

网友:
奇瑞的车钥匙都是恩智浦NXP的方案,
感觉恩智浦在车钥匙市场一家独大、占据绝对支配地位

网友:
看起来还是不错的,板子看似简单科技不少

网友:
性价比很高的车子。

网友:
板凳坐一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钥匙放在那里也可以启动?还有这个神操作

是把智能钥匙放到杯架那里,应该是车给智能钥匙无线供电的

网友:
好车配好钥匙,这瑞虎车车钥匙做工还是很精细的,小巧,按键是软硅胶的,电路板清晰明了,看着比较简洁;看着和我的铁将军防盗报警器的钥匙很像啊,四个按键的,电池也一模一样。

网友:
单纯地认为是检测,原来还有简拆

网友:
最后的视频,钥匙再按一会儿表头就要冒烟了

网友:
这个车开过,还是可以的,

网友:
表针痛苦的想说 你是想把我变弯吗

网友:
谢谢分享~这玩意放到洗衣机里洗坏了,电池耗电变高,功能正常,怎么办?

网友:
8p的钥匙小多了,8的钥匙个头有点大

网友:
车辆先检测这个钥匙是否在附近(可控范围),如果在,可以进行诸如车辆启动等后续操作,如果没有检测到钥匙,车辆认为钥匙不在可控范围,如果此时发动车辆,发动机先认为钥匙不在,启动不了车辆,但把钥匙放到指定位置,会通过射频确认(非智能遥控钥匙的确认方法),这种射频确认是不需要通电的。钥匙放到那个位置,不会无线充电。

网友:
场强仪要爆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