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OPPO手机怎么格式化SIM卡

楼主(2025-01-10):
朋友有一部手机,他想把SIM卡格式化,他笔记本不能支持直接插SIM卡,家里又没有SD卡转换,就想到在手机上面直接格式化。

网友:
SIM手机卡格式化?没听过SIM卡还能格式化的

网友A:
TF卡SIM卡莎莎分不清,看静静怎么样

网友:
去营业厅办卡

网友:
这个得回厂家处理,个人解决不了。

网友:
你是不是想表达的是“TF”卡?
是的话几块钱买个读卡器插电脑操作。

网友:
设置-一键还原-注意看小字,会问你是否需要格式化存储卡

网友:
SIM卡没办法格式化,也不需要格式化,如果确定是SIM卡有问题,只能去服务厅重新办一张就可以了,不需要换手机号码就可以重新办一张SIM卡的。。

如果你说的是TF卡。在设置里可以找到“存储管理”选项,里面肯定有格式化TF卡(可能是写着外置存储卡)的选项的。。

网友:
SIM卡无法被格式化,是用来打电话用的,估计你说的是存数据用的TF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TF卡SIM卡莎莎分不清,看静静怎么样

有没有可能是机器人?

二○二五年一月十日

网友:
猜想楼主说的是存储卡。

网友:
sim卡也有存储空间的,理论上可以格式化,不过容量大小有点尴尬,16K以上就算是大容量卡了,最大的只有512K。

网友:
应该是TF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