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修一个电动车充电器OUYUE 60V20AH

楼主(2025-01-10):
昨天正上着班,媳妇打来电话说是家里电动车充电器坏了,原来是插上电后啪的一声,家里都跳闸了,还好人没啥事就是吓着了,她说买一个吧。呵呵,拆开看看再说,咦,输入端线咋断了,量了下保险丝是好的,用上我维修平台接线上电,灯泡不亮,充电器绿灯亮,但是输出没有电压,估计是没有负载就没有电压吧,懂得大佬给说说,换了一根坏吹风机上剪的线就好了,分析短路的原因应该是线不够长每次充电有悬空的拉扯拧巴导致线皮破损短路。
又省了几十块钱,哈哈哈

网友:
挺好,又省几大十。

网友:
这下线够长了

网友:
还好是输入线短路跳闸

网友A:
现在许多电源特别是山寨版的线材用料差,经过一定次数的插拔或缠绕,线皮开始开裂破损导致线芯短路碰电现象

网友:
电源线内部断开短路了

网友:
手到病除。高!

网友B:
冬天气温低,线会变得很硬,容易折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许多电源特别是山寨版的线材用料差,经过一定次数的插拔或缠绕,线皮开始开裂破损导致线芯短路碰电现象 ...

是啊,这个对线材的绝缘皮材料要求很高,差点的温度稍微低一点就开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冬天气温低,线会变得很硬,容易折断。

是的,加上使用年限的增长线皮老化加剧

网友:
这改完不悬空了,应该能很耐用了

网友:
我们这里每年的冬季电动车充电器损坏率比较高,多是因为天气太冷导致输入输出线外皮破裂短路损坏

网友:
折的多,折断。

网友:
有的线内部断了,碰到过一次。

网友:
这个简单故障啊

网友:
楼主心灵手巧

网友:
要不是看见187w,60v20ah还以为是1200w的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