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教史丹利SM16斜切锯加软启动模块的接线问题

楼主(2025-01-10):
软启动模块是这样的

斜切锯里面的线路是这样的:

买模块的店里,接线图都是两根线进电机,但是这个斜切锯有三根线进了电机,店家也不知道怎么接了。
从电源线进来的两根线,红线接了开关,蓝线直接进了电机。从开关出来灰线和蓝线两根线,也都进了电机。

请问应该怎么把软启动上的三根线接到工具的线路中?(自己不敢尝试接,怕把电机烧了,所以想先问清楚。)

网友:
看模块A和B接电源,A和C接电机,A是公共端,B和C是软开关

网友A:
要拆开电机看看灰线有什么用。开关里面的结构也要看看。或者灰线只是连着个温度保险也有可能。要不,买个2线的软启动,串联红线试试能不能用。我的台锯和斜切锯都是用2线的,电圆锯是用3线的,使用中没觉得有什么区别。2线和3线理论上对电网的影响不一样,但是感觉不出来。

网友B:
可能电机本来就带软启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电机本来就带软启动了。

电机确定是不带软启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拆开电机看看灰线有什么用。开关里面的结构也要看看。或者灰线只是连着个温度保险也有可能。要不,买个2 ...

那我再把电机的部分拆开看看,三根进电机的线具体都连接到了电机的什么地方。

网友C:
1.先理清思路。软启动模块的线颜色跟电机线路颜色有同样,很容易说混。

2.看软启动模块上面标注,AB接交流220。然后A到电机,C也到电机。

3.模块A、B线分别接插头的火零线。

4.然后A线再延伸一条出来接电机,C接到开关的前端(因为开关后是到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先理清思路。软启动模块的线颜色跟电机线路颜色有同样,很容易说混。

2.看软启动模块上面标注, ...

按照大佬的文字描述,请问是这样调整接线吗?

A.B分别接从插头进来的两根线。
A线分出一支接到电机上断开的线上。
C是黑线,接到开关前(原本开关前的线是从插头直接进来的)

网友:
送你一图

楼主:
请问是改成这样吗?
从插座进来的两条线,一条红的直接接开关,一条蓝的直接进了电机。按照您的接线图,把软启动的红线并进这根从电源直接进电机的线里。

然后从开关出来了两条线,一条蓝的一条灰的,把从开关出来的蓝线断开,一头接到软启动的蓝线上,另一头接到软启动的黑线上。

原有的,从开关出来的,直接进了电机的灰线,从头到尾不用管。

请问是这样接线吗?

楼主:
自顶一下。
还是没确定该怎么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