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关于天宇t21l音量问题的讨论

楼主(2025-01-10):
先说音量问题,t21l原理图如下:

R2阻值图上标明51欧,板上是24欧。

我用5欧替换了下R2出声大些了,新购的表中蜂鸣器上贴纸没有撕,我试了下蜂鸣器上面有覆盖出声频率低些,
感觉效果好点。上后盖后声音又小了不少。

总结下:
1、换电阻能加大蜂鸣器音量;
2、这个蜂鸣器感觉一般,如果有更大的声音的蜂鸣器替换一下就好了。
     [感觉这个蜂鸣器+-极装反了,R2的电压是3.3V(左边引脚接主板3.3V LDO的输出),Q2的集电极(第3脚)应该是负极]

网友A:
一个万用表还搞出了“音量”?

网友B:
声音小,一是外壳屏蔽原因,二是驱动频率和蜂鸣器不匹配(一般频率是2-3kHz,频率哪怕差一二百Hz声音都有很大区别),三是驱动信号电压太低。

网友C:
以前老表那种大直径的蜂鸣器试试呢,可能共鸣腔大一点发音大
为什么电单车的转向提示音会那么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声音小,一是外壳屏蔽原因,二是驱动频率和蜂鸣器不匹配(一般频率是2-3kHz,频率哪怕差一二百Hz声音都有很 ...

如果把R2不经过LDO 接电池+声音能否大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老表那种大直径的蜂鸣器试试呢,可能共鸣腔大一点发音大
为什么电单车的转向提示音会那么响 ...

原始蜂鸣器好像是压电式的,不知道换电磁式的声音能否大些。
表腔较小大直径的蜂鸣器好像没有位置固定。

网友:
如果是压电式蜂鸣器,改2倍压驱动声音大很多。
大致原理如下图(图中C1就是压电蜂鸣器):

网友:
盖上弄个出音孔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一个万用表还搞出了“音量”?

写个程序放个生日快乐~
就像在示波器上放Oscillofun一样

网友:
因为带的是无缘蜂鸣器 ,所以正负极没有关系 。如果要是换成有源蜂鸣器的话 声音会变大很多 ,但是要下正极。
还有那张纸要拿掉。。。不拿掉声音出不来。

网友:
我是觉得声音响的太耗电了,那一下电流好大

网友E:
最后一张图贴了是啥

网友:
那张纸盖住声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后一张图贴了是啥

你猜猜看

网友:
这一段时间玩表的坛友这么多。

网友:
无源和有源好区分的吧。

网友:
电阻不要换,原表是16欧的蜂鸣器,我换成47欧的蜂鸣器,声音大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写个程序放个生日快乐~
就像在示波器上放Oscillofun一样

这个创意不错,建议厂家采纳

网友:
这个表一般使用综合功能不错,就是蜂鸣档声音小了,买了一个最后无奈退了

网友:
音量小可能是蜂鸣器频率太高了,
原表带的蜂鸣器是无源的,输出的是音频信号,换有源也换不了,遗憾。。。
还有最常用的蜂鸣档切换有点繁琐,切换转盘后还需要按几下才是蜂鸣档。期待有高人能改下这个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