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翔升显卡GT730/1G电路维修&深度清灰

楼主(2025-01-10):
废品站系列,常规先看拆机图,原装灰,一手无修

翔升GeForce GT730

先量各供电阻值
3v3ok

12vok

核心供电阻值ok

显存供电阻值ok

上设备,某多十几块钱买的,一第一次用,看着做工用料质量不错,这个好评

上电,量12vok
5vok
3.3vok
GPUvcc核心供电0.99vok

显存供电为0v

看电路图,1  5脚12vok,7脚EN 1v ok

换掉芯片up1542s

量好阻值,再次上电,显存供电已经出来了,亮机图忘记拍

接下来就是清灰了,这个好脏

清洗后

拆出来两个小轴承

感谢观看,如果喜欢请收藏和点赞,有什么评论区聊
END

网友A:
第一次见这牌子点位图和图纸

网友B:
那个PCIE转接板做什么用的,只是提供电源的吗?还是能连接到电脑看故障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PCIE转接板做什么用的,只是提供电源的吗?还是能连接到电脑看故障码? ...

延长和保护的作用,在主板上测量不方便,其它用没有,好像是4x速度,这个还没确定和测试

网友:
高手,这都能修

网友C:
这风扇是修好了?换了两个新的轴承?

网友:
能够进入废品收购站的东西基本上都是这样,淘的时候要有心理准备

网友:
这个PCB居然还能再外接2个6PIN供电

网友D:
请问延长板的usb口是什么用处?

网友E:
不错,几块钱淘的?

网友:
当年很流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几块钱淘的?

20,坏卡也能卖不只这个价格,修不好就卖掉,赚一包便宜烟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延长板的usb口是什么用处?

它就是用来代替延长线的线,你不要把它当成usb,要把它当成显卡延长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见这牌子点位图和图纸

你说对了,这个图纸是参考其它的,不是它的图,这点忘记在文中说明,这个品牌图纸那估计只有厂家才有了

网友F:
我朋友是做婚庆视频的,用的就是翔升2G的显卡。如果没记错好像是GT620的2G,估计也是亮机卡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朋友是做婚庆视频的,用的就是翔升2G的显卡。如果没记错好像是GT620的2G,估计也是亮机卡 ...

好像核心都是一样的型号,这个不记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风扇是修好了?换了两个新的轴承?

风扇只是拆出来清灰,哪有一样的换呀,轴承也没动,只是拆出来

网友:
能修显卡的肯定高手

网友:
用一个新的五角的。

网友:
有图纸有技术就手到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