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搞个AD588基准

楼主(2025-01-10):
手上已经有LTZ1000基准的Voltage Generator,还有个自己改造过的LM399,没忍住又弄了个AD588,拆机件。

4282测量5.0000 / 10.000,室温17度上下

目前个人感受,用来校验手持表有没有偏的离谱,AD588比LM399方便的多,毕竟直出5V / 10V,LM399出相同5v/10v完全看外部运放的电阻和分压电阻网络的精度和温飘。。。

网友:
这么准啊,太值了

网友A:
反正这东西价格不便宜我是知道的

网友:
有的地方确实需要高精度的测量数据,比如精度达到0.000001级,这么高精度的仪器都是专业级别的,航空工业级别,高科技行业才需要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正这东西价格不便宜我是知道的

很便宜,一个芯片20-30元

网友B:
这基准这么准吗?太值了

网友:
难道这是5位表

网友:
这玩意的价值都超过我的表了,所以干脆买个新表,旧表出掉。

网友:
ad588很不错,价格不算贵,初始准确度高,温漂也不大,外部元件要求低

网友:
60000字的四位半,不过精度还是很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基准这么准吗?太值了

我也是买拆机件回来,自己画的PCB去打样,焊好直接用4282测了。

不过5V/10V后面全零我也是真没想到,手册上写的AQ版本初始精度是±3mV,BQ版本是±1mV

4282在LTZ1000基准下的表现,所以在目前没有其它更好手段的前提下,我认为上面这些0是可信的,这一片588的输出精度是真的不错

网友:
真的这么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这东西价格不便宜我是知道的

这里面最贵的是那个DC-DC模块,12V升24V,好像是23块,然后才是AD588
其它就一些电容,背面我贴了一片78L15一片79L15,没啥了

讲真我昨天晚上焊板子的时候才想起来为啥不直接诱骗PD 12V给DC-DC供电,影响应该不大,但是Type C就方便多了

网友:
楼主的4282这么准

用台表测下试试

网友:
这个嘛,就是后面跟着几个零就是漂亮,就算后面是.9999都不算爽.

网友C:
Voltage Generator已经包含了一切,588已经不是主要。楼主是显摆4282的

网友:
好基准、好表,有一个有误差就不是这个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Voltage Generator已经包含了一切,588已经主要。楼主是显摆4282的

其实我还测了289c和87vc,289测这个588的5v输出,只有4.9990,不好看

网友D:
漂亮!楼主的是AQ还是BQ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漂亮!楼主的是AQ还是BQ呢

都不是,哈哈